新手求助,用画刷画图的问题

楼主:
    hBr = (HBRUSH) GetStockObject (BLACK_BRUSH);
    // hBr = (HBRUSH) GetStockObject (RGB(255,0,0)); 把BLACK_BRUSH改成RGB(255,0,0)为什么不行呢???

    hOldBr = (HBRUSH) SelectObject (hdc, hBr);
    Ellipse (hdc, 10, 50, 90, 130);
    SelectObject (hdc, hOldBr);

用BLACK_BRUSH可以显示填充黑色的圆形,但是把BLACK_BRUSH改成RGB(255,0,0)就没有一点效果,为什么

如果那样不行,要怎么样才能给圆填充其他颜色啊??

网友:
.....请注意看清楚API介绍

要创建其他颜色的画刷,请调用CreateSolidBrush,并且在使用以后注意DeleteObject,GetStockObject 出来的不需要DeleteObje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