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ince下的IIC驱动程序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
在IIC驱动中有这样两个函数:
void  StartI2C(BYTE sla)
{
        v_pIICPregs->IICDS = sla;                                        // 设置从机地址
        if(sla & 0x01)
        {
            v_pIICPregs->IICSTAT = (2 << 6) | (1 << 5) | (1 << 4);        //主接收模式,发送使能,启动总线
                IICCON_DACK(v_pIICPregs->IICCON);                        // 若重启总线,则需要有此操作
    }
    else
    {
        v_pIICPregs->IICSTAT = (3 << 6) | (1 << 5) | (1 << 4);        // 主发送模式,发送使能,启动总线
    }
}
------------------------------------------
void IIC_SendByte(BYTE data)
{
        // 将数据写入IIC数据寄存器
        v_pIICPregs->IICDS = data;
        // 清除中断标志,允许发送数据操作
        IICCON_DACK(v_pIICPregs->IICCON);
}

在这两个函数中都用到了寄存器IICDS,请问:
1、这个寄存器作用是什么?
2、为什么从机地址和发送的数据都写到这个地址里面?/
谢谢大家

网友:
1. IICDS 是 IIC Data Shift(数据移位)寄存器 这个寄存器的内容会一位位的发送到数据总线上
2. 从机的地址和数据都要发送到总线上,iic只有一根数据总线,地址和发送的数据都通过这个总线传输

网友:
哦谢谢啦!看来我对IIC总线还不熟悉

网友:
看协议了 i2c  一个clk  一条 data

网友:
看明白了  感谢楼上的回复 我也了解到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