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个BSP,flash盘符不见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昨天弄了个立宇泰2440的5.0BSP。放上去跑。
结果发现不了flash盘符,但是在存储管理器可以正常识别flash 的容量。

后来我拿另外一个可以识别的老一点的5.0BSP来对比注册表,发现是一样的,就是FLASH驱动有点小区别,于是我用这个可以识别的flash驱动代替立宇泰下的flash驱动,
重新编译,结果还是不能识别,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示一下

还有另外一个超级不爽的问题,我想把原来的flash驱动恢复回来,结果编译总是报错(貌似PB还是笨笨的认为是老的flash驱动,说找不到老的flash驱动),这算不算是PB的一个BUG?

网友:
估计是你自己编译的问题而不是PB的问题,仔细检查自己的代码和编译的方法
实在不行最好是Clean编译一下,或者是直接查看release目录下面的Ce.bib和Reginit.ini,看文件和注册表是不是真是已经修改成如你所愿。

网友A:
应该不是PB的bug , 是'你'的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PB的bug , 是'你'的bug

我是把整个FMD驱动代替的。
我都重启了,编译已经选定了clean了

我觉得可能是一些文件记录了一些东西。

-----做这些东西经验不足,很多问题出来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注册表里面把他隐藏了吧
编译问题可以考虑修改dirs,不要编译对应的驱动,修改bib中的驱动为旧的驱动文件路径

网友:
根据我的经验 计算机不会犯错 犯错的永远是人

网友:
不光是驱动,还跟注册表有关

网友:
建议对比一下两者的BSP,从网上找个文件比较器看看。

如果了另一个版本BSP ok的话,应该能找到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册表里面把他隐藏了吧
编译问题可以考虑修改dirs,不要编译对应的驱动,修改bib中的驱动为旧的驱动文件路径

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我觉得挺奇怪的。
后来我想查ce.bib,但是这两个DLL什么都是一样的。查这个也查不出什么东西来。

后来我看了打包时候的警告
Warning: Mismatched time stamp on .rel file for module usbmsfn.dll
Rel files are required to load the code section of modules into slot 1 and therefore freeing up more virtual memory space in slot 0.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usbmsfn.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Warning: Mismatched time stamp on .rel file for module smflash.dll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smflash.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我觉得是没有clean掉以前的(我是选了clean才sysgen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我手动把原来成功的DLL放到打包文件夹试试,如果行就这样做了。

网友:
按照我上面的步骤搞定。

不过真不明白为什么会没有清理掉原来的flash驱动。
以前那个BSP的flash也是不行的,我同样的方法改,编译就可以了。哎,真是奇怪了。

现在想好好追查一下不能识别flash的原因
现在已经排除注册表,后来看到串口打印信息,问题锁定在flash驱动我的flash是大页的,而他识别成小页的。
----------------

谢谢大家提点了。

网友C:
对了大家在没有运行自己的应用程序的时候CPU利用率是多少?我的是14%~18%,正常吗?怎么会这么高啊,不像台式机的风格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大家在没有运行自己的应用程序的时候CPU利用率是多少?我的是14%~18%,正常吗?怎么会这么高啊,不像台式机的风格哦。

我的是0%-5%.看看进程里是什么程序占得多,百度里搜搜这个程序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是PB的bug , 是'你'的bug

汗!刚才重试,发现果然是我的BUG,我只选了build菜单下的“clean”,在右键编译BSP的时候没有选,
刚才选了狂报错。嘿嘿,那个flash驱动要改动很多的。

继续......超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来我看了打包时候的警告
Warning: Mismatched time stamp on .rel file for module usbmsfn.dll
Rel files are required to load the code section of modules into slot 1 and therefore freeing up more virtual memory space in slot 0.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usbmsfn.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Warning: Mismatched time stamp on .rel file for module smflash.dll
Warning: 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smflash.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

看到“No .rel file found for module smflash.dll, using old fixup style”就应该知道问题所在了。

网友D:
估计你的注册表没有设置好,有没低/高格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的注册表没有设置好,有没低/高格格式化?

根据我的现象描述,明显不是,现在我正在查找原因。

网友:
我今天仔细看了一下flash驱动
觉得不能出现盘符,应该和如下函数有关系
FMD_GetBlockStatus
FMD_SetBlockStatus
FMD_GetInfo——这个经过确认,没有问题,现在看看其他两个函数。

高手们,怎么不给点指点啊。一个人摸索好难的。

网友:
1. PVOID FMD_Init(LPCTSTR lpActiveReg, PPCI_REG_INFO pRegIn, PPCI_REG_INFO pRegOut): 这个是Flash设备的初始化函数。在WinCE启动的时候,要加载Flash驱动时,首先调用这个函数对flash设备进行初始化。如果你的系统中有nandflash的controller,那么你需要在这里对你的nandflash controller进行初始化。如果没有的话,你需要针对你的硬件设计进行相关的片选,时序等进行配置。返回一个handle表示成功,这个handle将被FMD_Deinit(..)函数用到,如果返回NULL表示失败。

2. BOOL FMD_Deinit(PVOID hFMD): 这个函数在nandflash驱动卸载的时候被调用,参数就是FMD_Init函数返回的Handle.一般在这个函数里面,你可以释放一些用到的资源,然后关闭nandflash controller。

3. BOOL FMD_ReadSector(SECTOR_ADDR startSectorAddr, LPBYTE pSectorBuff, PSectorInfo pSectorInfoBuff, DWORD dwNumSectors): 这个函数用于读nandflash的一个扇区。对于nandflash来说,分大page和小page,大page是2048个bytes一页,小page是512个bytes一页。所以大page每个扇区有2048 bytes,小page每个扇区有512 bytes。

    startSectorAddr: nandflash物理扇区的起始地址,对于nandflash来说,就是nandflash中从哪个page开始。

    pSectorBuff:扇区数据buffer,从nandflash中读出的每一个扇区的数据都存放在这个buffer中。

    pSectorInfoBuff:扇区信息buffer,一般每个扇区的信息会被保存在nandflash的带外数据中,针对小page,带外数据有16 bytes,大page有64 bytes。从nandflash的带外数据将该扇区的相关信息读出来,存放在这个buffer中。

    dwNumSectors:读取多少个扇区,对于nandflash来说相当于读取多少个page。

4. BOOL FMD_WriteSector(SECTOR_ADDR startSectorAddr, LPBYTE pSectorBuff, PSectorInfo pSectorInfoBuff, DWORD dwNumSectors): 该函数用于写nandflash的一个扇区。参数和上面的FMD_ReadSector的参数意思一样,就不多说了。

5. BOOL FMD_EraseBlock(BLOCK_ID blockID): 该函数用于擦出nandflash的一个block,参数为要擦除nandflash的block地址,也就是第几个block。

6. DWORD FMD_GetBlockStatus(BLOCK_ID blockID): 该函数获得nandflash中某一个block的状态。参数为nandflash的block地址。由于nandflash中可能有坏块,所以针对nandflash,这个函数首先会检查当前块是否是坏块,这个一般通过读取当前block的第0个page和第1个page的带外数据。对于小page nandflash一般是读取第5个byte,对于大page nandflash一般读取第0个byte,如果不为0xff表示该块是坏块。当然,至于具体该读哪个byte,最好还是看一下所用nandflash的datasheet,确认一下,不同的厂家可能有所不同。如果发现该块是坏块,应该返回BLOCK_STATUS_BAD。如果不是坏块,需要读取这个块的起始扇区的扇区信息。如果读该扇区信息出错,应该返回BLOCK_STATUS_UNKNOWN,否则,判断独到的信息,返回相应结果。

7. BOOL FMD_SetBlockStatus(BLOCK_ID blockID, DWORD dwStatus): 该函数设置nandflash某个block的状态,第一个参数是nandflash的block地址,第二个是要设置的状态。在这个函数中,首先检查dwStatus是不是BLOCK_STATUS_BAD,如果是就对nandflash作坏块标记,然后返回FALSE。如果不是,就将dwStatus写到该block的第0个page的扇区info中。这个函数和上面的函数正好是相反的。

8. BOOL FMD_GetInfo(PFlashInfo pFlashInfo): 该函数用于返回flash的信息。其中pFlashInfo是一个包含flash信息的结构。

    pFlashInfo->flashType:flash的类型,对于nandflash来说,应该是NAND。

    pFlashInfo->wDataBytesPerSector:一个扇区多少个bytes,对于大page是2048,对于小page是512。

    pFlashInfo->dwNumBlocks:flash中总共有多少个block,查一下所用的nandflash的datasheet就知道了。

     p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每个block中包含多少个扇区。

    pFlashInfo->dwBytesPerBlock:每个block中包含多少个bytes。
================================================================
//-----------看了这篇微软MVP的文章,发现flash驱动无非是如下几个函数,能够启动又看不见盘符,真是晕死了,觉得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启动的时候就是调用如下几个函数吧
FMD_Init
FMD_GetBlockStatus
FMD_SetBlockStatus
FMD_GetInfo
=======================我对比了,都没有错,怎么回事呢?期待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FMD::FMD_Init
FMD::FMD_Init - pBSPArgs->nfsblk = 0xffffffff
FMD::FMD_Init - READ_REGISTER_BYTE(pNFSBLK) = 0x0
FMD::FMD_Init Softreset .....
FMD::FMD_Init Done
[S2440:  IN] ++_ReadXID()
MID = 0xec, DID = 0xdc 4th Cycle : 0x10
NUMBLOCKS : 4096(0x1000), SECTORSPERBLOCK = 64(0x40), BYTESPERSECTOR = 2048(0x800)
FMD_LB_GetBlockStatus (0x0)0x0
FMD::FMD_LB_ReadSector 0x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0
FMD::FMD_LB_ReadSector 0x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0
FMD_LB_GetBlockStatus (0x1)0x40
FMD::FMD_LB_ReadSector 0x10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100
FMD::FMD_LB_ReadSector 0x4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40

-----------------------------------------------这是我打印的启动信息。
启动的时候要那么多的检测,打开信息后,启动很久。

网友E:
你的注册表项里有没有把分区设置为隐藏属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注册表项里有没有把分区设置为隐藏属性啊。

没有啊,我的另外一个BSP注册表是一样的都行,还有我把可行的smflash.DLL代替这个不能出现盘符的smflash.DLL就完全正常,这说明,不是注册表的问题。

我贴出注册表来。
; HIVE BOOT SECTION
IF BSP_NONANDFS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
    "DefaultFileSystem"="BINFS"
    "AutoPart"=dword:1
    "AutoMount"=dword: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Name"="Microsoft Flash Disk"
    "Folder"="wogoyixikexie@gliet"
    "BootPhase"=dword:0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SMFLASH\FATFS]
    "Flags"=dword:14
    "FormatTfat"=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MFLASH]
    "Prefix"="DSK"
    "Dll"="smfla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Profile"="SMFLASH"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lags"=dword:00000014                ;FATFS_TFAT_ALWAYS|FATFS_FORCE_TFAT
     "MountFlags"=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SMFLASH]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SMFLASH"
    ; LoadFlags 0x01 == load synchronously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ENDIF ; BSP_NONANDFS
; END HIVE BOOT SECTION

我用代码比较软件和成功的对比也不行。这个说明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你先检查一下新的BSP里面的Flash驱动对Nand Flash页大小、Block大小配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E:
注册表一样就排除了注册表设置的问题。那你就关注驱动部分的代码吧。
而且你用之前的Dll也是可以的,那就说明你新的Dll那里有问题。
再仔细检查下代码吧。

网友:
//512M flash 的页大小等信息如下
#ifndef __NAND_H__
#define __NAND_H__

#define LARGE_BLOCK_NAND                0
#define SMALL_BLOCK_NAND                1
#define USE_NFCE                                0
#define USE_GPIO                                1

#define LB_BLOCK_LOOP                        1
#define SB_BLOCK_LOOP                        8

#define SECTOR_SIZE                                2048//512
#define SPARE_SIZE                                64//16
#define PAGES_PER_BLOCK                        64//256                                                // Phisical 64 * logical 4

#define NAND_PAGE_CNT           PAGES_PER_BLOCK                /* Each Block has 32 Pages      */
#define NAND_PAGE_SIZE          SECTOR_SIZE                        /* Each Page has 512 Bytes      */
#define NAND_BLOCK_SIZE         (NAND_PAGE_CNT * NAND_PAGE_SIZE)

#endif    // __NAND_H_.

网友:
引用 网友E:
注册表一样就排除了注册表设置的问题。那你就关注驱动部分的代码吧。
而且你用之前的Dll也是可以的,那就说明你新的Dll那里有问题。
再仔细检查下代码吧。

只能这样,出了问题,才能学习东西。

——对了上面的代码我根据flash修改了一些,注释不对的,但是还是不能看见盘符。

网友E:
你和原来的代码比较只是在贴出的头文件部分有差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和原来的代码比较只是在贴出的头文件部分有差异吗?

有很多差异,原来是一个牛人自己写的,能看到盘符,但是很多毛病。我现在想弄的是三星写的,不能比较的。连写法什么都很大差异,原先我花了不少时间移植,不敢用他,只是用来学习。

网友:
混蛋!版主,封他ID。

网友:
啥叫盘符DSK1吗?
AutoLoad的都没盘符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啥叫盘符DSK1吗?
AutoLoad的都没盘符哦

我直接拿另外一个DLL,打包,立即就可以了,这已经说明不是注册表的问题,目前我加了打印信息
发现是启动检测的时候检测过界了,我的是512M的 nand flash,总共才4096个block,但是他会检测4096以后的block,一旦大于4096就提示错误。
FMD_GetBlockStatus是被不开源的FAL调用了,请问大侠,这个检测block
块数是在哪里控制的呢?我的信息都没有问题啊。请指示一下。

网友:
我对比了启动正常和不正常的加载文件系统DLL,发现有使用立宇泰的BSP会两个DLL没有被加载

diskcache.dll和fatfsd.dll没有被加载
——也就是说文件系统没有加载完。新人,搞这个东西,不知道如何下手,看PB帮助文档也是寥寥数字,没有什么帮助价值。

网友:
确定是驱动的问题,两个驱动比较一下,有时间两个驱动都看懂罗,自然会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啥叫盘符DSK1吗?
AutoLoad的都没盘符哦

我直接拿另外一个DLL,打包,立即就可以了,这已经说明不是注册表的问题,目前我加了打印信息
发现是启动检测的时候检测过界了,我的是512M的 nand flash,总共才4096个block,但是他会检测4096以后的block,一旦大于4096就提示错误。
FMD_GetBlockStatus是被不开源的FAL调用了,请问大侠,这个检测block
块数是在哪里控制的呢?我的信息都没…

我觉得FMD_GetBlockStatus 函数怎么读取应该和FMD_GetInfo 有关系,但是FMD_GetInfo 已经正确了,怎么搞的。怎么到了4096block还要往下检测,
我实在找不出什么理由,哪里没有弄到,我只能放弃了。
——微软的代码有不开源,真是烦死了。文档也不够详细。哪个做过的,给我点指示啊。

网友:
这是我的程序里的FMD_GetInfo ,
BOOL FMD_GetInfo(PFlashInfo pFlashInfo)
{

    if (!pFlashInfo)
        return(FALSE);

    pFlashInfo->flashType           = NAND;
    pFlashInfo->wDataBytesPerSector = NAND_PAGE_SIZE;
    pFlashInfo->dwNumBlocks         = NAND_BLOCK_CNT;
    p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 NAND_PAGE_CNT;
    pFlashInfo->dwBytesPerBlock     = (p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 pFlashInfo->wDataBytesPerSector);

    return(TRUE);
}
其中红色的都是define 或 enum 的,大部分都是在flash头文件里定义的,所以FMD_GetBlockStatus读不对的情况下,FMD_GetInfo还是对的,我认为FMD_GetInfo基本上就没有真正的去读flash,

#define NAND_BLOCK_CNT          (8192)       // 8192 blocks
#define NAND_PAGE_CNT           (32)        // Each Block has 32 Pages
#define NAND_PAGE_SIZE          (512)       // Each Page has 512 Bytes
#define NAND_BLOCK_SIZE         (NAND_PAGE_CNT * NAND_PAGE_SIZE)
#define NAND_BBI_OFFSET         5           // Bad block info spare offset
#define NAND_BUS_WIDTH          8           // 8-bit bus

但是FMD_GetBlockStatus 就不一样 了,它是真正的去读flash了,红字的地方,他是根据 nand flash里每个block 的第一个page或第二个page里的spare are 的第6个byte(也就是第517个字节,从512开始算,如果nandflash 是8位总线),下面是我用的K9F1208的资料里的一段话
All device locations are erased(FFh) except locations where the invalid block(s) information is written prior to shipping. The invalid
block(s) status is defined by the 6th byte(X8 device) or 1st word(X16 device) in the spare area. Samsung makes sure that either the
1st or 2nd page of every invalid block has non-FFh(X8 device) or non-FFFFh(X16 device) data at the column address of 517(X8
device) or 256 and 261(X16 device). Since the invalid block information is also erasable in most cases, it is impossible to recover the
information once it has been erased. Therefore, the system must be able to recognize the invalid block(s) based on the original
invalid block information and create the invalid block table via the following suggested flow chart(Figure 4). Any intentional erasure of
the original invalid block information is prohibited.

总之就是以块为单位,读每个块的第一页的spare are区里的第517字节来判断block是否可以使用,这个函数主要是干这个的。调用它的函数就可以知道最后由多好个可以使用的block(如果没有block被 reserve  ),那么就可以根据总block数来得到nandflash里的可以使用的容量,接下来就可以reserve ,接着在partition 等等
DWORD FMD_GetBlockStatus(BLOCK_ID blockID)
{
    SECTOR_ADDR Sector = (blockID * NAND_PAGE_CNT);
    SectorInfo SI[2];
    DWORD dwResult = 0;

    // Samsung makes sure that either the 1st or 2nd page of every initial
    // invalid block has non-FFh data at the column address of 517.  Read
    // first two page spare areas and to determine block status.
    if (!FMD_ReadSector(Sector, NULL, SI, 2))
    {
        ERRORMSG(TRUE, (_T("NAND block %d status is unknown.\r\n"), blockID));
        dwResult = BLOCK_STATUS_UNKNOWN;
        goto cleanUp;
    }

    if ((SI[0].bBadBlock != 0xFF) || (SI[1].bBadBlock != 0xFF))
    {
        ERRORMSG(TRUE, (_T("NAND block %d is bad.\r\n"), blockID));
        dwResult = BLOCK_STATUS_BAD;
        goto cleanUp;
    }

    if (!(SI[0].bOEMReserved & OEM_BLOCK_READONLY))
        dwResult |= BLOCK_STATUS_READONLY;

    if (!(SI[0].bOEMReserved & OEM_BLOCK_RESERVED))
        dwResult |= BLOCK_STATUS_RESERVED;

cleanUp:

    return(dwResult);
}

网友:
但是FMD_GetBlockStatus 就不一样 了,它是真正的去读flash了,红字的地方,他是根据 nand flash里每个block 的第一个page或第二个page里的spare are 的第6个byte(也就是第517个字节,从512开始算,如果nandflash 是8位总线),下面是我用的K9F1208的资料里的一段话
——谢谢你,回答的好详细。

我的不是不会读,而是读的block太多了。
我总共才4096个block,但是到了4096,他还往下读。有点不可思议。我的flash是512M的,

这是串口信息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b4 - device 0x0101 func 45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FMD::FMD_Init
FMD::FMD_Init - pBSPArgs->nfsblk = 0xffffffff
FMD::FMD_Init - READ_REGISTER_BYTE(pNFSBLK) = 0x0
FMD::FMD_Init Softreset .....
FMD::FMD_Init Done
[S2440:  IN] ++_ReadXID()
MID = 0xec, DID = 0xdc 4th Cycle : 0x10
NUMBLOCKS : 4096(0x1000), SECTORSPERBLOCK = 64(0x40), BYTESPERSECTOR = 2048(0x800)
FMD_LB_GetBlockStatus (0x0)0x0
FMD::FMD_LB_ReadSector 0x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0
FMD::FMD_LB_ReadSector 0x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0
FMD_LB_GetBlockStatus (0x1)0x40
FMD::FMD_LB_ReadSector 0x10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100
FMD::FMD_LB_ReadSector 0x4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40

//------------到了4096就出现错误
[ERROR:nLength>4096]
然后又继续检测
[ERROR:nLength>4096]

FMD::FMD_LB_ReadSector 0x2b54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2b540
FMD_LB_GetBlockStatus (0xad6)0x2b580
FMD::FMD_LB_ReadSector 0xad60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ad600
FMD::FMD_LB_ReadSector 0x2b580
FMD::NAND_LB_ReadSectorInfo 0x2b580
.............................
.............................
启动后,diskcache.dll和fatfsd.dll没有被加载

只能在存储管理器看到flash的容量。

FMD_GetInfo这个函数的一些信息绝对没有问题,我修改也会起作用,真的让我感觉好奇怪。

难道初始化不正确?

回去继续,不信搞不定!

网友:
看看6.0的FAL吧
好像开放的

网友:
有KITL的话在FMD_GetBlockStatus 设个断点
超过4096的时候backtrace到上层函数看看

会不会pNANDInfo的数据又被意外的修改了啊

网友:
FMD_LB_GetBlockStatus (0x0)0x0
FMD_LB_GetBlockStatus (0x1)0x40

.
.
.

FMD_LB_GetBlockStatus (0xad6)0x2b580

红的地方是不是block id ,绿的地方是啥意思?

网友:
//
//  FMD_LB_GetBlockStatus
//
//  Returns the status of a block.  The status information is stored in the spare area of the first sector for
//  the respective block.
//
//  A block is BAD if the bBadBlock byte on the first page is not equal to 0xff.
//
DWORD FMD_LB_GetBlockStatus(BLOCK_ID blockID, int mode)
{
    SECTOR_ADDR sectorAddr = blockID << LB_NAND_LOG_2_PAGES_PER_BLOCK;
    SectorInfo SI;
    DWORD dwResult = 0;
//这个函数启动的时候会被调用很多次,串口信息打开影响速度
        //RETAILMSG(1, (TEXT("FMD_LB_GetBlockStatus (0x%x)0x%x \r\n"), blockID, sectorAddr));
        BOOL bLastMode = SetKMode(TRUE);

        if(!FMD_LB_ReadSector(sectorAddr<<2, NULL, &SI, 1, mode))
        {
        return BLOCK_STATUS_UNKNOWN;
        }

    if(!(SI.bOEMReserved & OEM_BLOCK_READONLY))
        {
        dwResult |= BLOCK_STATUS_READONLY;
        }

    if( blockID < pBSPArgs->nfsblk )
        {
        dwResult |= BLOCK_STATUS_READONLY;
        }

    if(SI.bBadBlock != 0xFF)
        {
        dwResult |= BLOCK_STATUS_BAD;
        }
        SetKMode(bLastMode);

    return dwResult;
}

该函数获得nandflash中某一个block的状态。参数为nandflash的block地址。由于nandflash中可能有坏块,所以针对nandflash,这个函数首先会检查当前块是否是坏块,这个一般通过读取当前block的第0个page和第1个page的带外数据。对于大page nandflash一般读取第0个byte,如果不为0xff表示该块是坏块。如果发现该块是坏块,应该返回BLOCK_STATUS_BAD。如果不是坏块,需要读取这个块的起始扇区的扇区信息。如果读该扇区信息出错,应该返回BLOCK_STATUS_UNKNOWN,否则,判断独到的信息,返回相应结果。

网友:
我觉得这部分flash驱动应该针对文件系统占用的部分的,但是从打印信息看,检测的block是从0到X(X>4096——也是错误问题之一),我现在不知道从哪里控制检测block的块数, 我觉得 FMD_GetInfo应该是告诉上层flash的信息,FMD_GetInfo是没有问题的。除了 FMD_GetInfo,难道还有别的地方?我打开各个函数的调试信息,发现系统启动的时候就是调用这几个函数而已。

——所以现在我真的是无计可施了。

网友:
应该是文件系统没有加载起来,可能是读Boot Sector时数据有问题。

网友F:
为什么你的函数名叫FMD_LB_GetBlockStatus
我记得FAL是静态链接到FMD_GetBlockStatus这个函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你的函数名叫FMD_LB_GetBlockStatus
我记得FAL是静态链接到FMD_GetBlockStatus这个函数的

我的是大页flash,在FMD_GetBlockStatus调用了FMD_LB_GetBlockStatus(这个是专门针对大页的)

我现在搞不定,准备暂缓一段时间了,flash驱动暂时用老的驱动。
知道的提点意见,我要搞一下camera先。
以后再结贴了。

网友G:
我写过大页驱动,但我没有你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写过大页驱动,但我没有你这样的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

谢谢。我发现这个驱动比较怪。一定要高低格式化才行的,我重新烧写了开发板自带的NK,因为没有格式化,盘符居然不见了。
现在我准备移植binfs分区等功能到我自己用的ADS BIOS当中。BSP自带的我觉得不好用,烧写程序繁琐。
这个不能发现盘符的问题我估计要到下个月才会有结果了。
到时候解决了把原因贴出来。

网友:
重新烧NK,要把Flash区格式化为FAT格式才能显示盘符.
格式化可在控制面板的储存管理那个做.

如果Flash之前有数据可有可能识别不了.所以格式化比较安全.

网友:
我这两天看了一下驱动,估计和这个有关。

三星2440 wince5.0 nandflash驱动分析
creator
sz111@126.com

    若干天的实验和测试,终于对三星2440 wince5.0的nandflash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首先解决了一个疑问:
    1.我的开发板仅仅有nandflash驱动,把stepldr烧录到0块,eboot烧录到第二块,看
程序是从nandflash的第二块开始读的啊。怎么就不行了呢?最后看到长高网站介绍要放到
第16块。
    仔细研究发现:
#define NAND_BLOCK_SIZE_BYTES   0x00020000
#define NAND_PAGE_SIZE_BYTES    0x00000200
#define NAND_PAGES_PER_BLOCK    (NAND_BLOCK_SIZE_BYTES / NAND_PAGE_SIZE_BYTES)

    // NOTE: we assume that this Steppingstone loader occupies *part* the first (good) NAND flash block.  More
    // specifically, the loader takes up 4096 bytes (or 8 NAND pages) of the first block.  We'll start our image
    // copy on the very next page.
#define NAND_COPY_PAGE_OFFSET   2*NAND_PAGES_PER_BLOCK

NAND_BLOCK_SIZE_BYTES为0x00020000,而我的64M的nandflash本来是1(block)=1(page)x32=512x32=0x4000
为何这里却是0x00020000呢?
    最后发现cfnand.h中:
    static S2440Spec     astNandSpec[] = {
        /*************************************************************************/
        /* nMID, nDID,                                                           */
        /*            nNumOfBlks                                                 */
        /*                  nPgsPerBlk                                           */
        /*                      nSctsPerPg                                       */
        /*                         nNumOfPlanes                                  */
        /*                            nBlksInRsv                                 */
        /*                                nBadPos                                */
        /*                                   nLsnPos                             */
        /*                                      nECCPos                          */
        /*                                         nBWidth                       */
        /*                                                nTrTime                */
        /*                                                    nTwTime            */
        /*                                                         nTeTime       */
        /*                                                                nTfTime*/
        /*************************************************************************/
        /* 8Gbit DDP NAND Flash */
        { 0xEC, 0xD3, 8192, 64, 4, 2,16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4Gbit DDP NAND Flash */
        { 0xEC, 0xAC, 4096, 64, 4, 2, 8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DC, 4096, 64, 4, 2, 8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BC, 4096, 64, 4, 2, 8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CC, 4096, 64, 4, 2, 8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2Gbit NAND Flash */
        { 0xEC, 0xAA, 2048, 64, 4, 1, 4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DA, 2048, 64, 4, 1, 4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BA, 2048, 64, 4, 1, 4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CA, 2048, 64, 4, 1, 4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2Gbit DDP NAND Flash */
        { 0xEC, 0xDA, 2048, 64, 4, 2, 4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AA, 2048, 64, 4, 2, 4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BA, 2048, 64, 4, 2, 4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CA, 2048, 64, 4, 2, 4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1Gbit NAND Flash */
        { 0xEC, 0xA1, 1024, 64, 4, 1, 2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F1, 1024, 64, 4, 1, 20, 0, 2, 8,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B1, 1024, 64, 4, 1, 2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C1, 1024, 64, 4, 1, 20, 0, 2, 8, BW_X16, 50, 350, 2000, 50},
        /* 1Gbit NAND Flash */
        { 0xEC, 0x79, 8192, 32, 1, 4,12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78, 8192, 32, 1, 4,12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74, 8192, 32, 1, 4,12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72, 8192, 32, 1, 4,12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512Mbit NAND Flash */
        { 0xEC, 0x76, 4096, 32, 1, 4, 7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36, 4096, 32, 1, 4, 7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56, 4096, 32, 1, 4, 7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46, 4096, 32, 1, 4, 7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256Mbit NAND Flash */
        { 0xEC, 0x75, 2048, 32, 1, 1, 35,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35, 2048, 32, 1, 1, 35,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55, 2048, 32, 1, 1, 35,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45, 2048, 32, 1, 1, 35,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128Mbit NAND Flash */
        { 0xEC, 0x73, 1024, 32, 1, 1, 2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33, 1024, 32, 1, 1, 20, 5, 0, 6, BW_X08, 50, 350, 2000, 50},
        //{ 0xEC, 0x53, 1024, 32, 1, 1, 2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EC, 0x43, 1024, 32, 1, 1, 20,11, 0, 6, BW_X16, 50, 350, 2000, 50},

    { 0x00, 0x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说明三星已经对多个flash(包括大页,小页)进行了支持。为了统一起见,1(BLOCK)=0x00020000
这样就可以保证在文件系统中大页的flash和小页的flash都可以采用统一的block的大小。而在进行一个
逻辑转换就行。这样,对文件系统来说,1block=128k,对应大页的nand是一对一,对应小页的nand是一对八。

网友:
嘿嘿,老帖了,给做个总结。

——————————————————————
后来发现这个不能出现盘符是没有正确写入MBR,
两个驱动的MBR位置不同,导致一个能出现盘符,一个不行,大家要引以为戒啊。

网友:
老虾~有个新问题,两块硬件一样的板,烧同一个bsp,结果一个flash盘符显示有3m多的空间,另外一个显示300多k的空间啊~~检查很久没结果啊,请问一下空间显示值在程序中哪里可以体现?

网友:
楼上的都是高手,我啥也不懂,也没有学过程序,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