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硬件问题,有关程控开关

楼主(2008-07-20):
咨询个硬件问题,有关程控开关
现在想找到一个程控开关,例如通过web系统控制台灯,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开关?
要求如下:通过WEB程序(系统)控制,点击按钮开/关。如果不通过程序控制开关,手动开关,应该传给系统(web程序)信息,告知是开还是关!
有的话留下联系方式!shs0410@sina.com
开关
系统
程序

网友A:
用数字开关芯片,再做个电路就行

网友B:
搞个IO输出板
再接个继电器就行了

网友C:
现在有不少单片机的WEB模块。找一个自己编程就可以了

网友D(2008-10-11):
各位大哥,我现在也先找一个用数据控制一组开关的器件,例如这个期间可以控制一组等中具体的每个的亮或灭,不知道有没有这样器件?
有的话留下联系方式!yiguo66@sohu.com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