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io使用问题,键盘输入有时失灵.

楼主:
我用winio做模拟键盘输入,只发出按下键信息,不发抬起键信息.绝大部分情况下都没问题.但有时程序运行时间长了后,就再也模似不出键盘输入了.只有重启机器才行.请问这是啥原因啊?

网友:
为什么要用winio?
winio不是万能的,该做驱动的时候就做驱动吧.别图省事,带来更大的麻烦.

网友:
模拟键盘输入最好还是以break code(你说的抬起键)比较合适,因为make code(按下键)动作是只要你手不送就一直发,而键盘或者SIO甚至EC都是有buffer的,这样遇到一直发的时候可能会丢数据甚至处理不及而挂掉,而break code手松一次才发一次,比较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
LS能具体说下么?

不是很懂~

什么叫以break code为主?

网友:
都知道按一次键盘是两次中断,按下去(nake)一次,手松时(break)一次
但是众所周知,手按住键盘不放,中断就一直发,屏幕上的key也会一直丢出来,这种行为自然是在折磨硬件设备
而对于模拟键盘输入的程序而言,最后以break动作(抬起键)去模拟,这样对底层硬件loading更小,应该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模拟不出键盘信息了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模拟键盘程序与os冲突的,众所周知60/64 port的动作是不能被轻易打断的,所以你在用winio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有做mutex保证你程序对60/64 port的操作是独占性的访问,否则被os或者其他程序打断的话KB controller工作不正常也就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