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USB驱动无法读回数据,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下这段代码是不是有错....谢过 !

楼主:
void THVMSDevice::SerialRead(KIrp I)
{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  IRP %p\n", I);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gotoRead -----successful!\n");

        NTSTATUS status = STATUS_SUCCESS;
        KMemory Mem(I.Mdl());        // Declare a memory object

        // Get a pointer to the caller's buffer.  Note that this
        // routine is safe on all platforms.
        PUCHAR pBuffer = (PUCHAR)Mem.MapToSystemSpace();
        ULONG readSize = I.ReadSize();
        ULONG bytesRead = 0;
        BOOLEAN bshortOK = TRUE;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  READSIZE: %l \n",readSize);

        // TODO: At this point, perform any processing for IRP_MJ_READ
        //                 To satisfy the read now, transfer data from the driver
        //                 to the caller's buffer at "pBuffer".  Then, indicate
        //                 how much data was transferred:

        //I.Information() = bytesRead;//临时注释掉
        I.Status() = status;

        // NextIrp completes this IRP and starts processing
        // for the next IRP in the driver managed queue.
        if ((readSize>PAGE_SIZE)||(readSize<64))
        {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Readsizeout!\n");
                I.Status() = STATUS_INVALID_PARAMETER;
                ReadQueue.PnpNextIrp(I);
        }
        else
        {
                // TODO: copy data
                //                 To satisfy the ioctl now, transfer data using the
                //                 caller's buffers at "inputBuffer" and/or "outputBuffer".
                //                 Then, indicate how much data was transferred:
                bshortOK = readSize

                PURB pUrb =Pipe0.BuildBulkTransfer(Mem,readSize,TRUE,NULL,bshortOK,NULL);
                if(NULL == pUrb)
                {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URB IS NULL!!!!!!!!\n");
                        I.Status() = STATUS_INSUFFICIENT_RESOURCES;
                        ReadQueue.PnpNextIrp(I);
                }
                else
                {
                        status = Pipe0.SubmitUrb(pUrb,LinkTo(OnTransferComplete),this,100);
                        if ( !NT_SUCCESS(status) )
                        {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SerialRead -----failed!\n");
                                I.Status() = status;
                        }
                        else
                        {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SerialRead -----successful!\n");
                        }
                        ReadQueue.PnpNextIrp(I);

                }
        }
        T.Trace(TraceInfo, __FUNCTION__"--.  IRP %p, STATUS %x\n", I, status);
}

网友:
你多设几处trace,用来输出缓冲区的数据,在DriverMonitor中看看数据到哪就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