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可以用c语言在VS2005中开发WinCE的应用程序吗?

楼主(2008-01-31):
请问可以用c语言在VS2005中开发WinCE的应用程序吗?
如题。。。
如果可以能否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不胜感激!
C语言
不胜感激
开发
应用程序
资料
WindowCE

网友A:
可以在vs2005的wince项目中包含.c的文件
在.cpp文件中的代码如果需要被.c文件中使用的,都要加上 extern "C"

网友B:
感谢楼上的回答,不过我想问的是:一般wince上的应用程序用什么语言开发?c还是c++
我想用C,想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C:
当然可以用c了,和PC上的开发一样,你可以用c,c++,c#
想用c的话,建议你找一个介绍win32 api编程的书看。

网友D:
哦,你建一个win32的工程就可以用c开发了。

网友E:
建一个Win32 Smart Device Project的VC++的项目.里面不用类实现就可以了.用标准的 windows CE SDK

网友F:
谢谢各位的回答~
有谁能提供c语言的wince编程资料吗?
我另开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