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程序如何实现读绝对地址上的数据

楼主:
有个数据放在 绝对地址0x0001

怎样用程序读把它读出来呢?

网友:
此地址是否是可直接寻址地址?就是是否是在总线可寻址空间范围内,不需要别的中间寄存器中转的?
如果可直接寻址,那么直接读即可:

int value = *((int*)0x0001); //读从0x0001开始的int型数
char value = *((char*)0x0001); //从0x0001开始的char型
long value = *((long*)0x0001); //从0x0001开始的long型

网友A:
重新翻看了之前你的两个帖子,发现我写的随意,用了xdata类型,造成你直接使用出错。已经在两个帖子后纠正,sorry。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翻看了之前你的两个帖子,发现我写的随意,用了xdata类型,造成你直接使用出错。已经在两个帖子后纠正,sorry。

已经看了你的回复,谢谢!

网友:
其实可以直接用XBYTE和XWORD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