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ace on parameter ignored

楼主(2008-08-27):
mspace on parameter ignored
同志们帮俺看看吧,按又遇到难题了,自己能力有限,只能求救了,阿米托佛……
我用keil c编写程序后出现一系列警告,
send_peli.c(99):warning c258:'num2':mspace on parameter ignored
***warning l16:uncalled segment,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最重要的是搞明白原因,那位大虾明白解释一下?
我出错的源程序如下
void rcv_signal(unsigned char xdata num2)
{
unsigned char xdata mid;
if(RI==1)
{
RI=0;
mid=SBUF;
num2=mid;
}
}
mid
,
void
,
编写程序
process
warning

网友A:
以后你可以看编译器的帮助啊!
第一个是说你传递参数所指定变量的存储类型(片外RAM, xdata)被忽略了。参数只传递数值, 你试图改变num是不会成功的。
后面warning好像是由于你的某个函数没有被引用导致的, 没什么关系的。

网友B:
编译器的帮助?
第一个的问题我明白什么意思,但是我该怎么改正呢?程序有误吗?

网友C:
是编译器的帮助,安装目录里面应该有。 看看C方面的书吧,可以传指针参数。

网友D:
非常感谢,我忽略了指针的问题!
你适合做老师,呵呵!

网友E(2010-06-25):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我把data去掉问题就解决了。
谢谢了!

网友F(2012-04-29):
将xdata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