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VxWorks时出现了问题,请教各位,给点儿建议!cpu是MPC862

楼主:
 自己编了个小程序,在Tornador里结合VxWorks一起.

程序很简单,就是读存储器!
xd0 = *(unsigned int *)(SDRAM_ADR);

xd1 = *(unsigned int *)(BOOTFLASH_ADR);

xd2 = *(unsigned short int *)(FLASH_ADR);

我的存储器有三种,一个是SDRAM,32位;一个是BootFLASH,32位;另一个也是FLASH,16位;但不做boot用.
问题出在第三个读.

前两个没问题,在读最后一个时,报错!是个异常!好象是存储器访问中断!

不知道为什么!

在VxWorks里应该能直接访问硬件吧.VxWorks不熟悉,没研究过,希望有高人指点!

网友:
难道变量定义?unsigned int 是32位吗?unsigned short int 是16位吗?

或者,对于SDRAM和BOOTFLASH之外的存储器,在bsp里是不是有什么额外的设置,才能访问?

网友:
没人?还是我没说清楚?呵呵

在bsp 里的config.h里,对存储器的设置,是不是影响vxworks对存储器的操作?

如果,我有两个独立的SDRAM,一个cs1,一个cs2,那么在config.h里应该怎么设置?
是不是local_mem这里的大小是二者之和,地址要连续?

要是有两个独立的FLASH,是不是也是这样操作?只不过是在rom那个地方改?

现在的情况是,我有两个flash,在rom_size那里设成两个的和,读是没问题的.

但是,我要是有两个sdram,那是不是应该改local_mem那里?

因为系统之前做好了,没想到有这样的问题.现在要修改local_mem,挺麻烦,要改很多地方!

网友:
*(unsigned short int *)这样访问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内存映射上,这个FLASH_ADR可能没有被MMU映射进去,没法访问。
可以在shell下用d命令查看一下这个地址,如果不能访问,那就是没有映射进去。到sysLib.c中将地址映射进去就好了。

网友:
unsigned short int ?????
干么要这么用?   毛病

网友:
呵呵
    变量定义,我不是很专业,很随意的,我也不是开发专业软件,只是测试硬件而已.

另外一个老大说的,可能是没映射进去,因为访问不了.

现在,淅沥糊涂的修改了config.h里的ROM_SIZE的大小,使这个值包含我要访问的存储器,而且地址是连续的.这样就可以了.

实际上,我是在测试mpc862与ti的dsp之间的hpi通信的.因为mpc862要访问dsp的内存,下载代码进去,所以就存在存储器访问的问题.现在是修改那个,就可以了.
目前只是不是很稳定,可能是硬件的问题.不过,是可以运行了.

就是有点怪异,dsp那块实际是个ram,而我修改的却是rom_size.

网友:
放在一起还是有问题,修改其中一个的时序会对另一个起作用:我修改了cs4的时序,使得bsp引导不起来了.

还是分开来的好.正如上面的老大说的,在syslib.c里添加一个映射关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