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满足如下要求的串口调试工具吗?

楼主:
1.在单机上调试串口通讯,
2.不连接串口的收发针脚,

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调试工具可以模拟串口的通讯?

网友:
用虚拟串口软件

网友:
那就IO口模拟啊

用示波器看

网友:
还是用COM1与COM2  2,3互换好用 串口助手 v2.2满街都是 可靠

网友:
不连接串口收发脚?
不连接硬线就没法调了

网友:
楼上的,可以用软件虚拟的,你大概没用过把

网友:
虚拟串口软件 VSPD 试用14天

网友:
搞不懂你要调试谁的串口:单片机/PC机??

网友:
把当前COM端口 2  3 短接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找這方面的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