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急等

楼主:
我写了一段关于PWM的程序,可是在执行的时候却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引脚,一会儿是P3^2一会儿是P1……等等,请问一下这是这么回事

网友:
说说具体的情况吧,把程序拿出来,只要你设置好了  是不会有问题的真的;

给你一个程序吧: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NA=P1^0; /* L298的Enable A */
sbit IN1=P1^1; /* L298的Input 1 */
sbit IN2=P1^2; /* L298的Input 2 */
uchar i,j;

void main()
{
  TMOD=0x03; /* 设定T0的工作模式为3 */
  TH0=0x06; //给TH0初值,控制方波周期
  TL0=0xA0; //给TL0初值,控制低电平时间;(TH0   EA=1; /* 开中断 */
  ET0=1; /* 定时器0允许中断 */
  ET1=1;//定时器1允许中断 TF1
  TR0=1; /* 启动定时器0 */
  TR1=1;
  IN1=0;
  IN2=1;
  ENA=1;
  while(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TL0加到255中断,执行该程序
{
   i++;
   TL0=0xA0;
   if(i==10)
   {
    TR0=0;
    IN1=1;
    i=0;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TH0加到255中断,执行该程序
{
   j++;
   TH0=0X06;
   if(j==10)
   {
    IN1=0;
    TR0=1;
    j=0;
   }
}
希望对你有用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