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设备通信问题

楼主(2008-01-08):
USB设备通信问题
USB设备,安装驱动后,显示为不可用状态;将设备拔下来之后,重插之后,设备就正常了。
或者是先将设备插入机器,不安装驱动,拔下来重新插上,再装驱动,设备也是正常的。
总之,只要装驱动的时候,PC机从来没有插入过设备,那么安装驱动后就是失败的,反之就正常。
请高手指点,会是哪里出了问题?
通信

网友A:
安装之后,显示的错误是,设备无法启动,代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