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WINCE下支持wm format sdk 吗??

楼主:
请问WINCE下支持wm format sdk 吗??
如果不支持,在wince下怎样将从声卡取得的PCM数据转成WMA格式或者MP3格式呢??
在wince下该怎样去调用系统提供的Windows Media Codecs呢??
刚学习这方面的东西,请多多指教哈~~
可以的话给个简单的wince下编解码的示例程序哈,不胜感激!!!

网友:
我以前的一个项目,录音采用系统标准函数:waveInOpen()和waveInStart()等在CE下进行录音的。

网友:
在CE下录音的已经实现了,现在项目的要求就是要在CE下把录音资料转成MP3或者WMA格式的,让设备所配的SD卡能存储更多的录音资料.
请问在CE下该怎样来调用CE自带的Windows Media Codecs呢??
或者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来对WAV文件进行编码转换呢???

网友:
CE做这个,要看CPU是否有足够的速度!
系统本身没有编码的东东,需要自己做。当然用第三方的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那定制CE内核的时候加入的windows media 的编解码器该怎么用呢??
用那个不能进行编解码吗???

网友:
系统自身的编码器,我没有用过。
不过听说它对系统的性能要求很高,基本上不可用。

网友:
郁闷了.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在CE下编码的动态库呢??
自己去研究音频编解码,耗时不说,还不一定整得懂,呵呵.
谢谢了,等你回复了就结贴了哈.

网友:
自己研究是不太可能,如果是产品用,找第三方提供的方案吧。
我手头也没有LZ想要的东东。

网友:
那您能提供几个做这方面方案的厂家吗???

网友:
我不负责这方面,所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