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32编程——修改菜单

楼主:
源代码是VS2005自动生成的:
// Win32Project2.cpp :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application.
//

#include "stdafx.h"
#include "Win32Project2.h"
#include
#include

#define MAX_LOADSTRING 100

HINSTANCE                        g_hInst;                        // current instance
HWND                                g_hWndMenuBar;                // menu bar handle

ATOM                        MyRegisterClass(HINSTANCE, LPTSTR);
BOOL                        InitInstance(HINSTANCE, int);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HWND, UINT, WPARAM, LPARAM);
INT_PTR CALLBACK        About(HWND, UINT, WPARAM, LPARAM);

int WINAPI WinMain(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MSG msg;

        if (!InitInstance(hInstance, nCmdShow))
        {
                return FALSE;
        }

        HACCEL hAccelTable;
        hAccelTable = LoadAccelerators(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DC_WIN32PROJECT2));

        while (GetMessage(&msg, NULL, 0, 0))
        {
                if (!TranslateAccelerator(msg.hwnd, hAccelTable, &msg))
                {
                        TranslateMessage(&msg);
                        DispatchMessage(&msg);
                }
        }

        return (int) msg.wParam;
}

ATOM MyRegisterClass(HINSTANCE hInstance, LPTSTR szWindowClass)
{
        WNDCLASS wc;

        wc.style         = CS_HREDRAW | CS_VREDRAW;
        wc.lpfnWndProc   = WndProc;
        wc.cbClsExtra    = 0;
        wc.cbWndExtra    = 0;
        wc.hInstance     = hInstance;
        wc.hIcon         = LoadIcon(hInstance, MAKEINTRESOURCE(IDI_WIN32PROJECT2));
        wc.hCursor       = 0;
        wc.hbrBackground = (HBRUSH) GetStockObject(WHITE_BRUSH);
        wc.lpszMenuName  = 0;
        wc.lpszClassName = szWindowClass;

        return RegisterClass(&wc);
}

BOOL InitInstance(HINSTANCE hInstance, int nCmdShow)
{
    HWND hWnd;
    TCHAR szTitle[MAX_LOADSTRING];                // title bar text
    TCHAR szWindowClass[MAX_LOADSTRING];        // main window class name

    g_hInst = hInstance; // Store instance handle in our global variable

    // SHInitExtraControls should be called once during your application's initialization to initialize any
    // of the device specific controls such as CAPEDIT and SIPPREF.
    SHInitExtraControls();

    LoadString(hInstance, IDS_APP_TITLE, szTitle, MAX_LOADSTRING);
    LoadString(hInstance, IDC_WIN32PROJECT2, szWindowClass, MAX_LOADSTRING);

    //If it is already running, then focus on the window, and exit
    hWnd = FindWindow(szWindowClass, szTitle);
    if (hWnd)
    {
        SetForegroundWindow((HWND)((ULONG) hWnd | 0x00000001));
        return 0;
    }

    if (!MyRegisterClass(hInstance, szWindowClass))
    {
            return FALSE;
    }

    hWnd = CreateWindow(szWindowClass, szTitle, WS_VISIBLE,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ance, NULL);

    if (!hWnd)
    {
        return FALSE;
    }

    // When the main window is created using CW_USEDEFAULT the height of the menubar (if one
    // is created is not taken into account). So we resize the window after creating it
    // if a menubar is present
    if (g_hWndMenuBar)
    {
        RECT rc;
        RECT rcMenuBar;

        GetWindowRect(hWnd, &rc);
        GetWindowRect(g_hWndMenuBar, &rcMenuBar);
        rc.bottom -= (rcMenuBar.bottom - rcMenuBar.top);

        MoveWindow(hWnd, rc.left, rc.top, rc.right-rc.left, rc.bottom-rc.top, FALSE);
    }

    ShowWindow(hWnd, nCmdShow);
    UpdateWindow(hWnd);

    return TRUE;
}

LRESULT CALLBACK WndProc(HWND hWnd,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int wmId, wmEvent;
    PAINTSTRUCT ps;
    HDC hdc;

    static SHACTIVATEINFO s_sai;

    switch (message)
    {
        case WM_COMMAND:
            wmId    = LOWORD(wParam);
            wmEvent = HIWORD(wParam);
            // Parse the menu selections:
            switch (wmId)
            {
                case IDM_HELP_ABOUT:
                    DialogBox(g_hInst, (LPCTSTR)IDD_ABOUTBOX, hWnd, About);
                    break;
                case IDM_OK:
                    SendMessage (hWnd, WM_CLOSE, 0, 0);
                    break;
                default:
                    return DefWindowProc(hWnd, message, wParam, lParam);
            }
            break;
        case WM_CREATE:
            SHMENUBARINFO mbi;

            memset(&mbi, 0, sizeof(SHMENUBARINFO));
            mbi.cbSize     = sizeof(SHMENUBARINFO);
            mbi.hwndParent = hWnd;
            mbi.nToolBarId = IDR_MENU;
            mbi.hInstRes   = g_hInst;

            if (!SHCreateMenuBar(&mbi))
            {
                g_hWndMenuBar = NULL;
            }
            else
            {
                g_hWndMenuBar = mbi.hwndMB;
            }

            // Initialize the shell activate info structure
            memset(&s_sai, 0, sizeof (s_sai));
            s_sai.cbSize = sizeof (s_sai);
            break;
        case WM_PAINT:
            hdc = BeginPaint(hWnd, &ps);

            // TODO: Add any drawing code here...

            EndPaint(hWnd, &ps);
            break;
        case WM_DESTROY:
            CommandBar_Destroy(g_hWndMenuBar);
            PostQuitMessage(0);
            break;

        case WM_ACTIVATE:
            // Notify shell of our activate message
            SHHandleWMActivate(hWnd, wParam, lParam, &s_sai, FALSE);
            break;
        case WM_SETTINGCHANGE:
            SHHandleWMSettingChange(hWnd, wParam, lParam, &s_sai);
            break;

        default:
            return DefWindowProc(hWnd, message, wParam, lParam);
    }
    return 0;
}

// Message handler for about box.
INT_PTR CALLBACK About(HWND hDlg, UINT message, WPARAM wParam, LPARAM lParam)
{
    switch (message)
    {
        case WM_INITDIALOG:
            {
                // Create a Done button and size it.
                SHINITDLGINFO shidi;
                shidi.dwMask = SHIDIM_FLAGS;
                shidi.dwFlags = SHIDIF_DONEBUTTON | SHIDIF_SIPDOWN | SHIDIF_SIZEDLGFULLSCREEN | SHIDIF_EMPTYMENU;
                shidi.hDlg = hDlg;
                SHInitDialog(&shidi);
            }
            return (INT_PTR)TRUE;

        case WM_COMMAND:
            if (LOWORD(wParam) == IDOK)
            {
                EndDialog(hDlg, LOWORD(wParam));
                return TRUE;
            }
            break;

        case WM_CLOSE:
            EndDialog(hDlg, message);
            return TRUE;

#ifdef _DEVICE_RESOLUTION_AWARE
        case WM_SIZE:
            {
                DRA::RelayoutDialog(
                        g_hInst,
                        hDlg,
                        DRA::GetDisplayMode() != DRA::Portrait ? MAKEINTRESOURCE(IDD_ABOUTBOX_WIDE) : MAKEINTRESOURCE(IDD_ABOUTBOX));
            }
            break;
#endif
    }
    return (INT_PTR)FALSE;
}
我现在想做的是:把现有的菜单改一下,怎么才能把help菜单项去掉(不要about),只要一个OK菜单项。
是不是应该在: SHMENUBARINFO mbi;

            memset(&mbi, 0, sizeof(SHMENUBARINFO));
            mbi.cbSize     = sizeof(SHMENUBARINFO);
            mbi.hwndParent = hWnd;
            mbi.nToolBarId = IDR_MENU;
            mbi.hInstRes   = g_hInst;

            if (!SHCreateMenuBar(&mbi))
            {
                g_hWndMenuBar = NULL;
            }
            else
            {
                g_hWndMenuBar = mbi.hwndMB;
            }
里面改一下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把about删除就好了最简单的办法。
从菜单里把关于“about”那个菜单项删除就好了。。。
如果程序上的话
#ifndef WIN32_PLATFORM_WFSP
                case IDM_HELP_ABOUT:
                    DialogBox(g_hInst, (LPCTSTR)IDD_ABOUTBOX, hWnd, About);
                    break;
#endif // !WIN32_PLATFORM_WFSP

这里了找 case IDM_HELP_ABOUT:把这段代码干掉或改成别的就好了

网友:
如果我现在不想要Help菜单项呢?

网友:
可是,如果删除了Menu的话,OK菜单选项还在吗?

网友:
你自己实验下吧。不是很复杂的。自己实验比提问更能理解问题的答案。

网友:
当然在,你有没删除OK项。

网友:
还是不知道怎么删除Help菜单项啊。我把
                    case IDM_HELP_ABOUT:
                    DialogBox(g_hInst, (LPCTSTR)IDD_ABOUTBOX, hWnd, About);
                    break;
删除只不过店在about菜单选项上没有about对话框弹出来而已。
但是要怎样才能删除help和about菜单项呢?应该改哪里的代码啊?

网友:
请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在资源里删除

网友:
好的,谢谢!其实都在资源里面改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改好了,其实所有的操作都在资源里面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