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配置空间基地址寄存器的地址分配问题

楼主:
请问pci设备配置空间的基地址寄存器是不是由主板BIOS分配的呢?
如果是,BIOS根据什么给PCI设备分配地址呢?PCI设备的地址空间大小
如何确定呢?
另外,如果采用内存映射方式,是不是仅仅是PCI设备和内存空间统一编址,
即线性地址空间的一段地址?
还有一个问题,线性地址空间是什么?和物理内存有什么区别,对设备分配
地址是不是仅仅是分配线性地址空间的一个地址,访问这个内存实质上还是直接
访问设备?还是要映射到物理地址空间?
谢谢!!

网友:
对的 BAR是BIOS分配的
BIOS掌握着整个系统内存空间和IO空间,它扫描设备然后分配合适的地址和大小给设备
地址空间的大小是通过向BAR寄存器写入全1,再读回,低位的bit会变成0,看多少为bit变为0,就可以知道大小了

应该说PCI的MEM分配方式分配的是PCI Bus地址
和处理器线性地址没有特定关系

处理器的线性地址转换到Bus地址还有一层转换关系

网友:
借贵宝地问下楼上大侠,那写入全1后,读出来的有没有可能是ffffff01,(最后1位为1表示IO空间),
这样的话,地址空间的大小是不是~(0xffffff01)+1=0x000000ff ?

网友:
取反前首先要清一下最低位(或最低3位),然后加一

PCI的文档里是这样写的
Software saves the original value of the Base Address register,
writes 0FFFFFFFFh to the register, then reads it back. Size calculation can be done from
the 32-bit value read by first clearing encoding information bits (bit 0 for I/O, bits 0-3 for
memory), inverting all 32 bits (logical NOT), then incrementing by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