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用U盘看节目的DVD机原理

楼主(2008-07-06):
可用U盘看节目的DVD机原理
其实是借用DVD机的功能,将U盘插在DVD机的USB接口上,通过DVD机读入U盘上节目,从电视上看U盘上的内容。
1,原理? 2,有没有现成的成品改装老的DVD\VCD? 3,可否扩展用硬盘看节目?
成品
接口

网友A:
1. DVD加入了第三方芯片,支持USB接口,并可识别文件系统(常见是FAT32),以此读取视频文件。
2. 不知道,按道理可以改,但是非第三方可改,因为以前不可能预留这样的板子面积和电路接口的。必须原厂进行升级修改。
3. 可以。USB和硬盘之间就差个转换芯片而已。

网友B:
1.USB HOST 塞朴拉斯的芯片成熟些
2.改了也没有意义 因为整个解码 MCU都要换
3.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