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的int.是什么意思?

楼主:
此处的int.是什么意思?----1.8V int., 3.3V memory, 3.3V external I/O microprocessor with 16KB I-Cache/16KB D-Cache/MMU

网友:
和memory, microprocessor对称用,应当是硬件."内部。。。" 不好解释.

网友:
更多的上下文:
The integrated on-chip functions that are described in this document include:
.        1.8V int., 3.3V memory, 3.3V external I/O microprocessor with 16KB I-Cache/16KB D-Cache/MMU
.        External memory controller (SDRAM Control and Chip Select logic)
.        LCD controller (up to 4K color STN and 256K color TFT) with 1-ch LCD-dedicated DMA
.        4-ch DMAs with external request pins
.        3-ch UART (IrDA1 .0, 16-Byte Tx FIFO, and 16-Byte Rx FIFO) / 2-ch SPI
.        1-ch multi-master IIC-BUS/1-ch IIS-BUS controller
..........................

网友:
译做内部目前来讲最合适。

网友:
支持上一楼的,很多IC核心电压都是1.8(3.3)的

网友:
1.8V内核电压,3.3v memory电压,3,3v外部 IO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