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 ActiceSync连不上

楼主:
WinCE5.0 ActiceSync连不上

已添加组件 EedUser->ActiveSync, usb function->serial

WInCE运行时和PC用USB连接,运行repllog.exe,
串口输出:
"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然后repllog.exe就结束了

网友:
Debug信息:
0x8dba9000: SHInitDialog stripping WS_SYSMENU...
0x8dba9000: SHInitDialog sizing dialog for you!
0x8dba9000: MsgQueue::SetUicFocus(th:adbc904a) hwndNewFocus is disabled.
0x8dba90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ceshell.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a9000: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ceshell.dll) returned 0x0 (3)
0x8dba90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ceshell.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a9000: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ceshell.dll) returned 0x0 (3)
0x8dba90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ceshell.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a9000: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ceshell.dll) returned 0x0 (3)
0x8dba90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repllog.exe)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7cd3c: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repllog.exe)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7cd3c: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repllog.exe) returned 0x0 (3)
0x8dd7cd3c: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LMemDebug.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7cd3c: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LMemDebug.DLL) returned 0x0 (3)
0x8dd7cd3c: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LMemDebug.DLL.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7cd3c: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LMemDebug.DLL.dll) returned 0x0 (3)
0x8dd7cd3c: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0 c
0x8dd7cd3c: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dd7cd3c: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UICOM.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7cd3c: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UICOM.DLL) returned 0x0 (3)
0x8dd7cd3c: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UICOM.DLL.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7cd3c: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UICOM.DLL.dll) returned 0x0 (3)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Started with cmdline:
0x8dd7cd3c: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 0x2DB814EE0x8dd7cd3c: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Repllog.Up)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Using '`USB' connection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Welcome to repllog. Port in use: Dccman: 5679; RRA: 5678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WM_WINDOWREADY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About to run rapisrv.exe
0x8db2b0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rapisrv.exe)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2b000: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rapisrv.exe) returned 0x0 (3)
0x8db2b0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LMemDebug.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2b000: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LMemDebug.DLL) returned 0x0 (3)
0x8db2b0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LMemDebug.DLL.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2b000: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LMemDebug.DLL.dll) returned 0x0 (3)
0x8db2b000: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0 c
0x8db2b000: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Using '`USB' connection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About to run rnaapp.exe -n -m -e"`USB"
0x8db2b938: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rnaapp.exe)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2b938: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rnaapp.exe) returned 0x0 (3)
0x8db2b938: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LMemDebug.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2b938: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LMemDebug.DLL) returned 0x0 (3)
0x8db2b938: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LMemDebug.DLL.dll)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2b938: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LMemDebug.DLL.dll) returned 0x0 (3)
0x8db2b938: InitSharedHeap: 44200000 0 c
0x8db2b938: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200060
0x8dd7c838: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0x8db2b000: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 0x6DB6E7FE0x8db2b938: AddToProcessInputLocaleTable: Added process to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 0x0DB6EAA6RpcSrv: Rapi Server running on DeviceType: 2
RpcSrv: Winsock Started version 1.1
RpcSrv: SocketBufSize=16384 bytes
0x8db1c678:   0x8db1c678: CResList::CResList()
0x8db2b938: -AfdRasGetEntryProperties Return Code 603
0x8db2b938: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0x8db2b938: ----> OID_GEN_LINK_SPEED
0x8db2b938: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0x8db2b938: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0x8db2b938: ----> OID_GEN_LINK_SPEED
0x8db2b938: -CS8900:CS8900QueryInformation
0x8dad4000: COM_Close: (1 handles) total RX 0, total TX 6, dropped (mdd, pdd) 0,0
0x8dad4000: COM_Close: (0 handles) total RX 0, total TX 6, dropped (mdd, pdd) 0,0
0x8db2b938: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0x8db2b938: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Infintr)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2b938: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Infintr) returned 0x0 (3)
0x8db2b938: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System\Infintr)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2b938: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System\Infintr) returned 0x0 (3)
0x8db2b938: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Infintr.wav)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2b938: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Infintr.wav) returned 0x0 (3)
0x8db2b938: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Infintr.wav)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b2b938: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Infintr.wav) returned 0x0 (3)
0x8db2b938: DESTROY
0x8db2b938: Gwes:Dialog window destroyed in callback0x8db2b938: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0x8dd7c838: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0x8db2b938: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0DB6EAA6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Received WM_NETCONNECT - 0, for '`USB'; fRnaAdrefed: 0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Received WM_NETCONNECT(FALSE) - haven't yet seen WM_NETCONNECT(TRUE).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Received 'silent' Rnaapp error 619
0x8dd7cd3c: _REPLLOG: IDM_STOP_REPLICATION. wParam: 1,  lParam: 0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1
RpcSrv: Rapi Server received WM_STOP_RPC
RpcSrv: Rapi Server received WM_DESTROY
RpcSrv: Error from accept=10004
0x8db1c678:   0x8db1c678: CResList::~CResList()
0x8db2b000: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6DB6E7FE0x8dd5b400: SWP:FrameChanged sent to window 0x7C016050 which is not visible
0x8dd5b4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close.2bp)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5b400: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close.2bp) returned 0x0 (3)
0x8dd5b4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stdsm.bmp)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5b400: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stdsm.bmp) returned 0x0 (3)
0x8dd5b4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stdsm.bmp)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5b400: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stdsm.bmp) returned 0x0 (3)
0x8dd5b400: FATFS!FAT_GetFileAttributesW(\windows\viewsm.bmp) returned 0xffffffff (3)
0x8dd5b400: FATFS!FAT_CreateFileW(\windows\viewsm.bmp) returned 0x0 (3)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Done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1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Done quiting replication. 0 0 0 0
0x8dd7cd3c: RLOG: [0x2DB6EA82] ========== WinMain ends here. 0===========
0x8dd7cd3c: Winsock: WSAStartup and WSACleanup have not been called--potential memory leak!
0x8dd7cd3c: WARNING: Leaked registry key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Comm0x8dd7cd3c: WARNING: Leaked registry key HKEY_CURRENT_USER\\ControlPanel\Comm0x8dd7cd3c: WARNING: Cleaned up 2 leaked registry handles for process 0x2DB814EE
0x8dd7cd3c: DeleteFromProcessInputLocaleTable: Deleted process from ProcessInputLocale table, hProcess: 0x2DB814EE

网友:
卸载掉再装一次try下

网友:
WinCE5.0   ActiceSync连不上

已添加组件   EedUser-> ActiveSync,   usb   function-> serial

WInCE运行时和PC用USB连接,运行repllog.exe,
串口输出:
"UTORAS::   Dialer   notifies:   [1]   [Dialer   Start]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19
Posting   WM_NETCONNECT(FALSE)   message,   ErrorCode   =   619(0x26B)
AUTORAS::   Dialer   notifies:   [2]   [Dialer   Terminate]"
然后repllog.exe就结束了

1,serial 不需要添加
2,还要添加platform manager下的AS
3 设置桌面连接为USB 而不是串口(在control pannel里面设置)
4,第一次需要建立 parterner 关系。。。。就会出现映射
只能想起这么多了,东西都在公司,呵呵。。。

网友:
2,“还要添加platform manager下的AS ”
     platform manager下面好像没有子项的
3   已设置桌面连接为USB
4,  如何建立 partner关系呢?

网友:
硬件有点问题

网友:
“还要添加platform manager下的AS ”
就是Catalog下的Core OS->Windows CE devices->Applications-End User->ActiveSyn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