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晶振与电压

楼主:
大家好:

         请问加在单片机引脚上的晶振与电压存在关系吗?单位同事讲过,一般情况下,3.3V电压下晶振最高频率10 MHz为好.
         还有,单片机上电后,为了验证晶振是否工作,用示波器测量晶振引脚上的波形可行吗?
谢谢!!

网友:
还有,单片机上电后,为了验证晶振是否工作,用示波器测量晶振引脚上的波形可行吗?

就这样,呵呵

电压和频率没有直接关系吧???

我们3。3下都有跑32M的芯片

一般的都能跑26M

网友:
可能晶振大小与电压关系非常微妙
还有什么方法能够检测晶振是否工作吗?
上电后,我用万用表测量晶振引脚的电压为0V,说明晶振没有起振??

网友:
频率大小跟电压没有什么关系吧,3.3v的晶振多高频率都有啊,可能有关系的只是输出电平、功耗、频率稳定度等等
检查是否工作用示波器就OK了
一般晶振也不会有不起振的现象啊,如果是晶体,那就跟外围电路有关系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看的。 晶振的电压和供电电压及频率都有关系。万用表侧交流电是以工频来考虑的

网友:
如果vcc=5V,晶振振起来用万用表量应该有2.8V左右。

网友:
上次晶振引脚上的电压确实是0V
重新搞了一下
晶振可以起振了
测量了一下
在3.3V工作电压下,一只引脚是0.69V,另一只是1.01V
怎么有偏差啊??

网友:
用示波器唉,用万用表测本来就不对

网友:
示波器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两个管脚应该相差不多才正常。

网友:
晶振不振,也要看你的芯片的程序是什么样的,有的芯片在进入某些省电的时候外部晶振是关掉的,所以软件部分要确定是否进入省电模式.
当然我说的芯片是那种需要你们软件配合烧录程序的芯片.

网友:
另外测量晶振应该用示波器准确些

网友:
晶振起振,两脚有0.3V电压差是说明正常,这也是用万用表判定晶振有没起振的参数之一

网友:
当然可以用示波器测得,晶振起振是有输出波形的

网友:
没有这说法,
一切以DataSheet为准,

网友:
要看是那种芯片。看厂家的datasheet。

网友:
单片机的晶振一般都能正常工作,如果你想检验它是否工作,只要用万用表量一下第30引脚(ale)的电压,如果是1.7V左右(万用表测的是有效值,也有可能比这个大,但是不会超过3v),i/o口是5v左右,就说明,晶振已经起振,单片机正常工作,我试过了好多单片机,都是的

网友:
以后需再关注,现在先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