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EVC中修改WINCE的IP地址?

楼主:
我按照网络上的方法来修改IP地址,为什么老是不行,虽然程序执行成功,该添加的注册表项也添加了,但是为什么老是改不成功呢?
我用的方法如下:
HKEY   hkey;
  CString   strKeyName   =   "Comm\\VMINI1\\Parms\\TCPIP";
  if(RegOpenKeyEx(HKEY_LOCAL_MACHINE,strKeyName,0,KEY_WRITE,&hkey)   !=   ERROR_SUCCESS)
  MessageBox(TEXT("eroor"));

                  LPBYTE   lpdata   =   0;
  BYTE   value;
                  value   =   0;
  //set   EnableDHCP
  if(RegSetValueEx(hkey,TEXT("EnableDHCP"),0,REG_DWORD,&value,1)   !=   ERROR_SUCCESS)
              MessageBox(TEXT("error"));

                  //set   ip   address
  BYTE   ipaddress   =   1;
  DWORD     type_1     =   REG_MULTI_SZ;
                  WCHAR   mszIPAddress[20]   =   _T   ("192.168.1.1");
  int   nIP   =   sizeof(mszIPAddress);
      if(RegSetValueEx(hkey,TEXT("IpAddress"),0,REG_MULTI_SZ,(const   unsigned   char   *)mszIPAddress,   nIP)   !=   ERROR_SUCCESS)
              MessageBox(TEXT("error"));
  else
  {
  MessageBox(CString(mszIPAddress));
  }
  RegCloseKey(hkey);

其中对应的注册表位置是:Comm\\PCI\\RTL81391\\Parms\\TCPIP

是不是需要把注册表改成什么HIV之类的?谢啦!

网友:
首先你要确定你的IP地址是不是在Comm\\PCI\\RTL81391\\Parms\\TCPIP 这个位置上,不同的网卡有不同的地址的(可以通过注册表编辑器查看的)。RTL81391是一个常用的网卡芯片的型号,当然市面上有许多。
然后要确定你的系统支持不支持hiv注册表保存,如果不支持的话,即便改成功了也不行的,重启后会改回去的
如果支持,运行结束后,运行 开始-挂起系统一下。

网友:
大哥,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不需要挂起就可以实现的,就像WINCE自带的那个IP编辑器那样?

网友:
如果不重启就保存的话,需要BSP的支持吧

网友:
BSP应该是支持的吧,因为WINCE自带的那个IP编辑器都可以修改并马上就有效了的

网友:
终于在网络上找到方法了,http://blog.eeworld.net/benny5609/archive/2007/09/25/1799410.aspx

网友:
Wince 6.0中PPPOE拨号成功后IP地址存在注册表的什么位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