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初学者问题,高人指点,急,在线等。谢谢了!!! ...

楼主(2008-03-09):
单片机初学者问题,高人指点,急,在线等。谢谢了!!!!!!!!!!!
本人初学者,下载了平凡的单片机的电子书。本人初学,望高手指点,不要笑话。谢谢了。
问题如下:
#include “reg51.h”
sbit P1_0=P1^0;
void main()
{ P1_1=0;
}
这个是让接在p1.0脚上的led发光。既然都给p1_1赋了0,就是让p1.0脚发光了。还有为什么让p1.0发光不是p1_0,而是p1_1呢?还有就是那个p1^0是做什么呢?
大家指点了,小弟初学,不要笑话,指点一下,谢谢了。!!!!!!!!!
电子书
include
初学者
做什么

网友A:
错别字?通假字?
P1^0代表P1.0,P1_1也许是P1_0写错了,

网友B:
sbit 是个keil上的关键字,就是定义特殊功能位,sbit P1_0 = P1^0;就是 P1口的第0个管脚在程序可以用P1_0来访问。
个人认为是程序打错了,应该是p1_0,具体情况要看外部电路具体如何搭的。

网友C:
sbit P1_0 = P1^0;就是 P1口的第0个管脚在程序可以用P1_0来访问。
------------------------------------------------------------请问p1^0这个的^是什么东西?是与还是keil里规定的什么符号?是什么意思?
指点了,谢谢了。初学,不要见笑。^_^
还有个问题就是这些sbit和^这些东西,我要查什么能知道是做什么的呢?

网友D:
P1^0,是keil里面规定的,P1_0是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