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读取(计算)一个分区的偏移量

楼主(2008-12-23):
怎么读取(计算)一个分区的偏移量
rt
计算

网友A:
在区分表里记录了该分区的开始位置结束位置以及总扇区数。

网友B:
我从分区表中得到的偏移量有好几个分区都是一样的,都是逻辑分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做了软Raid

网友C:
每个分区的偏移量应该存在总的MBR里面吧
每个分区的分区表里存着的是当前分区的信息,如第一个可读写Sector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