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卡为什么这么慢才触发中断信号

楼主:
读写CF卡用的是PC CARD I/O 模式。

当向CF卡写数据时,前面几个中断响应是正常的,最后一个特慢。例如要向CF卡写入11扇区(假设每块大小是4扇区)
1、HOST把Sec Cnt寄存器置11,向CF卡发C4命令,触发命令开始。
2.1、CF卡在400ns秒置BSY,最多20ms秒置DRQ,之后400ns内清BSY。
2.2、HOST发出命令后等待400ns,此时BSY该是被置上,然后一边等一边判断,直到BSY被清除(意味着DRQ已被置上)。
3、HOST向CF卡写入四扇区数据。
4、CF处理四扇区数据,丛缓冲搬到FLASH,搬完之后触发写中断。因为此次传输还有7扇区未被写入,置DRQ。
5、HOST处理中断,检查DRQ,发现DRQ被置上,且还有7个扇区被未写入,向CF卡写入四扇区数据。
6、CF处理四扇区数据,丛缓冲搬到FLASH,搬完之后触发写中断。因为此次传输还有3扇区未被写入,置DRQ。
7、HOST处理中断,检查DRQ,发现DRQ被置上,且还有3个扇区被未写入,向CF卡写入四扇区数据。
8、CF处理四扇区数据,丛缓冲搬到FLASH,搬完之后触发写中断。因为此次要传输的数据已都被写入,清除DRQ。
9、HOST处理结束此个传输IRP工作(纯软件的)。

以上过程CF卡会向HOST触发三个中断,前两个中断都很快(20us--30us),但最后一个很慢,经常是60ms到70ms,不知这是为什么。

当向CF卡只写一扇区时,由于这第一个中断就是最后一个中断,触发还是特慢。

当丛CF卡读数据时,则是每个中断都慢,经常是200us到300us之间,按这个时序根本达不到希望的读效率。

为什么会这么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