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进行数据发送的问题

楼主:
我是在校学生,刚接触单片机和gprs,想向各位高手多多请教~
目前正在做的课题是基于msp430单片机的心电数据传输系统
客户端利用430单片机控制mc55进行数据发送,接收端是用c#编程在服务器上打开udp端口数据接收和处理(这部分已基本编写完成)

我采用的at指令如下
at
at^sics=0,contype,gprs0
at^sics=0,apn,cmnet
at^siss=0,srvtype,socket
at^siss=0,conid,0
at^siss=0,address,"sockudp://219.239.99.52:12345" //实验室服务器的固定外网IP号
at^siso=0
at^sisw=0,1
....

进行到at^siso=0这一步时,十次有八次会返回error,只有一两次能通过,
请问各位大侠,问题究竟出在哪呢。。。着急呀。。。

网友:
为啥没人回答呀,顶呀!!!!!!!!!

网友:
顶一下,给点分

网友:
偶还没接触到。。。。。

网友:
1,先不用MC55,而是先使用普通的LAN及PC的测试工具,先确定你的服务器是否每次都可以连接成功。
2,如果1是成功,再使用MC55连接,因为MC55连接时,要受到信号,电源。。。等其它的问题,所以可能不是每次都成功

网友:
我也想用MC55

网友:
我也碰到同样问题,LZ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怀疑是此时还没有找到信号,建议在加电一段时间以后再执行此命令。

网友:
是想接分,也想学习

要学习,就需要可用分

要可用分,就得支持、解答

我想学习,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大侠解答和关注各个问题

所以我只好大力顶帖!

希望每一帖都在头条^_^

所以,我顶完这帖顶那帖!

网友:
有点难度哦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用通信模块开发产品,应用可以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pualhuang@hotmail.com

网友:
既然有的时候能连的上,说明配置应该是对的!
估计是你们实验室的信号不好,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你可以在at^siso=0之前测一下信号强度AT+CSQ

网友:
正要做这个,想学点经验,看来开发还是困难重重啊

网友:
1. check SIM card --> at+cpin?   --> must get "Ready"
2. check operator --> at+cops?   -->must have operator name
3. after you send "at^siso=0",then you need wait for sometime let MC55 connect to operator.
4. until MC55 response "OK" send next command -->at^sisw=0,1.

网友A:
我是进行到at^siso=0这一步时,百分百会返回error,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进行到at^siso=0这一步时,百分百会返回error,郁闷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来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没有接天线,所以信号非常的差,进行到at^siso=0这一步时,会返回error,NETwork is down。模块上会引出一条细小的线,我起先误以为那就是天线了,还把西门子公司好一个称赞:就是大公司,天线都做得那么精巧。后来才知道那个可不是天线,而是用来再天线的,ox@$@%^#^
接上天线,就好了。
建议楼主可以AT+CSQ,看看信号怎样,并AT+CMEE=2,看看发生错误时的详细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