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中, 当只用AD4一个端口的时候, 为什么跳不到中断中去? 每次中断标志都是显示

楼主:
#include

static unsigned int ADCResult;

//功能函数
void Coulometry()
{
    P6SEL |= BIT4 ;    // Only Enable A/D channel A4

    ADC12CTL0 &= ~ENC ;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ON + SHT0_8  + MSC ;   //+ REF2_5V + REFON

    // Turn on ADC12, set 16 times of ADC12CLK cycles
      //  in the sampling period

    ADC12CTL1 = SHP + ADC12SSEL0 + CONSEQ_2;

    // Use sampling timer

    ADC12IE = BIT4 ;    // Enable ADC12IFG.4

    //ADC12MCTL4 = INCH_4 + EOS;

    ADC12CTL0 |= ENC ;    // Enable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SC;  // Start conversion;

}

/*****************************************************************************
      AD转换器中断函数
******************************************************************************/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
{
       ADC12IE &= ~BIT4 ;    // Disable ADC12IFG.4

       if((ADC12IFG & BIT4)==BIT4)    // 每次一运行到这里都是   ADC12IFG=1
       {

          ADCResult = ADC12MEM4 ;

       }

       ADC12IE = BIT4 ;    // Enable ADC12IFG.4
}

网友:
进不去中断, 每次一运行完   ADC12CTL0 ?= ADC12SC; 通过watch就可以看到 ADC12IFG=1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ADC12CTL1 = SHP + ADC12SSEL0 +  CONSEQ_3;  这句居然必须要CONSEQ_1 OR CONSEQ_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