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控输入,延时气动开关控制器

楼主(2008-12-26):
光控输入,延时气动开关控制器
五个光控输入, 分别控制五个气动开关,时延可调。最好有显示屏!
有没有解决方案?
多长时间?大概多少铁?
高手回答一下,
yijian_102@163.com
谢谢!
开关
解决方案
最好

网友A:
麻烦您把需求说清楚点?五个光控输入和分别控件五个气动开关是什么意思?什么样的气动开关满足要求?显示屏显示什么?

网友B:
一个星期

网友C:
一个光控输入控制一个气动开关,(信号输入到气动开关动作的延时最好可调。)
(显示屏:计数显示,(显示各个时延值))
估计一般的气动开关就可以了!总功耗估计在220V 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