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PIO的设置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
    我设置GPIO状态为输入,用于检测当前电路的一些电平高低状态
    除了把相应的GPIO状态控制器设置为“输入”外,
   还需要设置GPIO的什么地方,比如“上拉”、“上升下降沿”等???
感谢各位!

网友:
另:请问PXA270的BSP中对所有GPIO进行初始化的代码在哪里??

网友:
GPIO设置为输入就可以了,270的gpio好像没有内部上拉的设置.和2440不一样,上升下降沿那是中断的设置,270的几乎每个gpio口都可以配置中断这点比2440强.
pxa270的bsp?? 不知道你用的是哪个?如果是mainstoneii,好像只在startup.s中初始化了一下,到bsp里就是大玩CPLD,其他都是哪个驱动用到了,哪个驱动初始化

网友:
"到bsp里就是大玩CPLD"
这个何解?
270内部集成了CPLD?

我的BSP是MCORE

网友:
引用楼主 wangxin_801115 的帖子:
请问各位:
    我设置GPIO状态为输入,用于检测当前电路的一些电平高低状态
    除了把相应的GPIO状态控制器设置为“输入”外,
  还需要设置GPIO的什么地方,比如“上拉”、“上升下降沿”等???
感谢各位!

--------------这个通常都是给GPIO控制寄存器赋值,置一,或者置零,来实现,不同的芯片不同,你看看你的数据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