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怎样达到20m

楼主:
以前做过超声波测距都是5m左右,现在要做达到20m,见过SensComp公司的,但是成本太高了,都是进口元件。
还有说用20k的超声波,不知道可不可以,误差能多大?
各位给个思路

网友:
这个主要看你的发射头,其次是发射升压电路!
一般国内做的发射头,40KHz,可以做到12M,这个我自己做过,用的是广东番禺的一家厂的发射头,使用了升压电路!
30M,我看文档看过。20K没有用过!

网友:
20M 就是器件的问题了,算法上不会有什么不同

网友:
这个简单啊,网上搜一下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
高薪招聘研发超声波测距产品,有意者请联系:zgb586@163.com

网友A:
高要求当然硬件要求也相应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要求当然硬件要求也相应提高

网友:
太远了,信号有衰减,有难度

c8051f,at89s5x,sst89等51系列单片机仿真器、编程器和学习板

西安杨工    13002928013

email: yang96381@126.com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引用楼主 qaqa 的帖子:
以前做过超声波测距都是5m左右,现在要做达到20m,见过SensComp公司的,但是成本太高了,都是进口元件。
还有说用20k的超声波,不知道可不可以,误差能多大?
各位给个思路

超声只能用来做测距吗?
也可以用来传数据吧?

网友:
不用好探头就别浪费时间了,用国产的垃圾货,能超过10M你都捡到宝了。
还有要在发射接收电路上下点功夫,发射的用变压器驱动,接收电路加入AGC。

网友:
我现在就在做测距    tct系列超声波的测量距离太短了

网友:
用激光测距比较远

网友:
超声在传播过程中声束方向会发生改变,这除于介质分界面上的声阻抗差别有关外,还与遇到的障碍物大小有关:障碍物的直径大于入射超声波长的1/2,在障碍物表面产生反射,在其边缘产生少量绕射,若障碍物直径小于超声波长的1/2,超声绕过障碍物继续传播,称为绕射。

------因此降低频率到20K,就是提高波长,有利于转播。

网友:
用激光测距比超声波的距离远得多,也更加准确。http://www.roboticfan.com/article/html/622.shtml有具体的实现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