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能往模拟器里面传文件的问题!说模拟器上内存不够!

楼主:
具体的报错如下
Windows CE Remote File Viewer
---------------------------
Unable to export file
'E:\PDA整理\Lib\Debug\x86\Query\ph_Meteor3.cdb':

There is not enough available memory on the device.

搞得我莫名其妙,两个机器上都是这个问题 ,文件才传了十几M!

网友:
在利用pb做模拟器的过程中是可以设置模拟器的内存大小的,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值看看。
另外,这个大小好像是分的实际物理内存的大小,也可以增加电脑的内存看看。

网友:
还没有那么会用呢! 是用的PPC2003的模拟器,在evc下调试的,我没有用PB,

网友:
直接设个SD卡不就行了么

网友:
1>那你给这个EMULATOR设置一个FOLDER sharing. emulator起来后在emulator菜单下第一个子项就是. 然后把文件COPY到这个sharing folder下.
2> 在PC的注册表上可以修改EMULATOR的MEMORY大小, 可以GOOGLE一下,具体是哪个我给忘记了。

Lucky

网友:
主要就是往windows文件夹里面传东西!  所以fold sharing 不是想要的。
下午实验了你的方法,E:\\1.JPG Platform Manager Configuration 里面是这样显示的
但是实际上还是没有改变,
使用Remote System Infomation
发现可以使用的还是 二十多m ,e:\\2.jpg
郁闷坏了!在PocketPc 2003 模拟器 配置文件中
start ""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Microsoft Shared\Windows CE Tools\Platman\bin\PBEmulator.exe" /MemorySize 256 /Fastbackground /Skin "D:\Program Files\Pocket PC 2003 Second Edition Emulators\CHS\Pocket_PC\PPC_2003_SE.xml" /CEImage "D:\Program Files\Pocket PC 2003 Second Edition Emulators\CHS\Pocket_PC\PPC_2003_SE_CHS.bin"  /VMName "POCKET PC 2003 - POCKET PC 2003 Emulator" /HostKey 165
对存储器内存也是进行了修改结果内存还是没有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