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汇编高手看看这个程序:混编的

楼主:
以下是源码,我想弄清楚unsigned long GetCurTick(void)返回的值有什么用,是不是一个OS的计数值,与系统的时钟有关。
static unsigned long curTimer;
static unsigned long TimeOutIni=5400;

unsigned long GetCurTick(void)
{
unsigned long tick;
_asm {
   push   es
   push   bx
   mov    bx,0x40
   mov    es,bx
   mov    bx,0x6C
   les    bx,dword ptr es:[bx]  //es:[0x400+0x6c+3]  [0x400+0x6c+2] ; bx:[0x400+0x6c+1]  [0x400+0x6c]
   mov    word ptr [tick+2],es
   mov    word ptr [tick],bx
   pop    bx
   pop    es
}
return(tick);
}

while(1)
{curTimer = GetCurTick();
         .                       //中间的有一段程序,但不涉及对curTimer和GetCurTick的操作
         .
         .
         .
if ((GetCurTick()-curTimer)>TimeOutIni) break;

网友:
获取40H:6CH处的DWORD值,这个位置是DOS下的系统计数器,系统时钟中断每秒触发18次多一点,每次把这个DWORD加1。
(这段汇编代码写得真是不怎么样)

网友:
程序的整体目的是计算出整个while(1)循环运行所用的时间.

网友:
那请一楼的把代码优化下,可以不,呵

网友:
最好是直接用汇编函数写:
GetCurTick PROC
    push ds
    push 40H ; 如果不支持这条指令,可以写成DB 68H, 40H, 0
    pop ds
    mov ax, WORD PTR ds:[6CH]
    mov dx, WORD PTR ds:[6EH]
    pop ds
    ret
GetCurTick ENDP

网友:
OK,非常感谢楼上!

网友:
程序的整体目的是计算出整个while(1)循环运行所用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