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下ADSL拨号上网问题

楼主:
wince5.0
我的板子不用ADSL线,用公司网络上网正常,说明网卡及驱动没有问题!
我用ADSL线直接接我的PC,通过输入用户名及密码,正常登录,并正常浏览网页,说明ADSL线及账户没有问题!

我的问题是:
ADSL线接上我的板子,创建PPPOE后,只要一拨号,弹出的对话框显示已连接,但是该进程挂掉了,也就是该对话框无效了,无法“HIDE”或“CANCEL”.
打开ie无法打开网页!
想再次进入控制面板的“network and dial-up connections”时,怎么都无法打开。

串口输出的信息:
Data Abort: Thread=8744c6a0 Proc=810665c0 'device.exe'
AKY=ffffffff PC=01dd6698(fetce5b.dll+0x00006698) RA=003889a0(device.exe+0x003789a0) BVA=068548fa FSR=00000001
Data Abort: Thread=874fa000 Proc=810665c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1dd6698(fetce5b.dll+0x00006698) RA=003889e0(device.exe+0x003789e0) BVA=06854222 FSR=00000001
Data Abort: Thread=87443000 Proc=810665c0 'device.exe'
AKY=00000005 PC=01dd6698(fetce5b.dll+0x00006698) RA=00388a80(device.exe+0x00378a80) BVA=06853b4a FSR=00000001
Data Abort: Thread=874fa000 Proc=810665c0 'device.exe'
RASCS_Disconnected: Ecode=679

其中fetce5b是我的网卡。

我注册表中的设置为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DisablePowerManagement"=dword:1
      "MaxLines"=dword:1
      "MaxSendPackets"=dword:30
      "Line0"=multi_sz:"FETCE5B1" ;FETCE5B1是我的网卡。

我在新建pppoe的时候,设置安全属性:use data encryption、EAP、CHAP不选,选择Unencrypted password(PAP)、Preview use name and password

网友:
配置的问题参考:http://blog.eeworld.net/constantine/archive/2008/10/21/3118702.aspx
另外驱动好像有问题,不然拨号就算失败也不会出现“想再次进入控制面板的“network and dial-up connections”时,怎么都无法打开”

网友:
先确定驱动没问题了,再配置PPPOE,记得注册表还要设一下的,网上有,LZ查一下

网友:
驱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不通过ADSL网络拨号的时候,也就是没有添加pppoe的时候,可以正常上网的啊!
下面是驱动和PPPOE的注册表项:
; ==== FETCE5B Driver Registry====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DEVICE
;IF BSP_FETCE5B
        [HKEY_LOCAL_MACHINE\Comm\FETCE5B]
            "DisplayName"="FAST ETHERNET FETCE5B"
            "Group"="NDIS"
            "ImagePath"="FETCE5B.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FETCE5B\Linkage]
                        "Route"=multi_sz:"FETCE5B1"

        ;[HKEY_LOCAL_MACHINE\Comm\FETCE5B1]
            "DisplayName"="FAST ETHERNET FETCE5B"
            "Group"="NDIS"
            "ImagePath"="FETCE5B.dll"

        ;
        ; FETCE5B card specific settings
        ; uncomment and/or adjust the following registry items if necessary
        ;
        [HKEY_LOCAL_MACHINE\Comm\FETCE5B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MemBase"=dword:d8004000
            "MemLen"=dword:180
            "IRQ"=dword:0a
            "IoBase"=dword:d8004000
            "IoLen"=dword:180

            ;
            ; FETCE5B General setting
            ;

                        "NetworkAddress"="00-11-22-33-44-55"
            "AdapterType"=dword:0
            "DmaLen"=dword:0000C000
            "ReceiveBurstIndicate"=dword:00000040
            "ReceiveThreshold"=dword:0
            "TransmitThreshold"=dword:0
            "BurstLength"=dword:1
            "MapRegisters"=dword:00000020
            "EarlyReceive"=dword:0
            "EarlyTransmit"=dword:0
            "NwayForce"=dword:1
            "HWPhyReset"=dword:0
            "PMC"=dword:0
            "TransmitBuffers"=dword:00000040
            "ReceiveBuffers"=dword:00000040
            "AdaptiveInt"=dword:1
            "ValidatePacketLen"=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Comm\FETCE5B1\Parms\TcpIp]
            "EnableDHCP"=dword:1
            "DefaultGateway"=""
            "UseZeroBroadcast"=dword:0
            ;"IpAddress"=""
            ;"Subnetmask"=""
            "IpAddress"=""
            "Subnetmask"=""
            "DNS"=""
            "WINS"=""

;ENDIF BSP_VIA_FETCE5B
; @CESYSGEN ENDIF
=============================

===pppoe=====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PPPOE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
   "DisplayName"="Microsoft PPPoE driver"
   "Group"="NDIS"
   "ImagePath"="pppoe.dll"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Linkage]
   "Route"=multi_sz:"PPPOE1"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1]
   "DisplayName"="Microsoft PPPoE driver"
   "Group"="NDIS"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1\Parms]
;   "BusNumber"=dword:0
;   "BusType"=dword:0
;   "DisablePowerManagement"=dword:1
;   "MaxLines"=dword:3            ; <-- default 1 (Line0, Line1, Line2)
;  "MaxSendPackets"=dword:30     ; <-- default is also 30.
;  "Line3"=multi_sz:"NE20001","PCI\\RTL81391","VMINI1"
                                                        ; <-- Sample on how to associate "PPPoe Line 3" device
                                                        ;     with adapter instance VMINI1.
                                                        ;     Which means PADI will only be sent
                                                        ;     to this interface.

  [HKEY_LOCAL_MACHINE\Comm\PPPOE1\Parms]
      "BusNumber"=dword:0
      "BusType"=dword:0
      "DisablePowerManagement"=dword:1
      "MaxLines"=dword:1
      "MaxSendPackets"=dword:30
      "Line0"=multi_sz:"FETCE5B1"

; @CESYSGEN ENDIF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我在输入用户和密码的时候,故意输入错误的密码,可是,居然也提示“设备已连接”,
为什么会出现Data Abort呢?
Data Abort: Thread=8744c6a0 Proc=810665c0 'device.exe'
AKY=ffffffff PC=01dd6698(fetce5b.dll+0x00006698) RA=003889a0(device.exe+0x003789a0) BVA=068548fa FSR=00000001

网友:
我们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我的拨号错误ecode=619
另外,Data Abort的问题在我的nand flsh驱动中遇到了,这个是内存泄露引起的问题,现在我在查代码
可以跟你讲一下如何确认问题,以下是我按照在网上的方法判断我的问题代码的方法记录,希望对你有用,祝好运
3071 PID:400002 TID:b60002 Exception 'Data Abort' (4): Thread-Id=00b60002(pth=87f68a68), Proc-Id=00400002(pprc=81fce308) 'NK.EXE', VM-active=01870002(pprc=87fb9e8c) 'shell.exe'
3072 PID:400002 TID:b60002 PC=d04b9e74(nandflsh.dll+0x00009e74) RA=00000790(???+0x00000790) SP=d02be81c, BVA=d04be000
该错误是由于函数内存泄露导致的,问题函数的具体定位方法——PC=d04b9e74(nandflsh.dll+0x00009e74),说明问题函数出现在nandflsh.dll中,需要查看NANDFLSH.map文件;在NANDFLSH.map文件中有“Preferred load address is 10000000 ”, 0x00009e74+10000000计算结果实定位的依据,在NANDFLSH.map文件中的Rva+Base列(如下表)查看10009e74得到问题函数为:XllpFlashDfcReadFIFOPartial
Address         Publics by Value              Rva+Base       Lib:Object
0001:00008a48       XllpFlashDfcSetGPIO        10009a48 f   NandFmd:xllp_dfc.obj
0001:00008abc       XllpFlashDfcSetTiming      10009abc f   NandFmd:xllp_dfc.obj
0001:00008c40       XllpFlashDfcSetDMA         10009c40 f   NandFmd:xllp_dfc.obj
0001:00008c68       XllpFlashDfcSetECC         10009c68 f   NandFmd:xllp_dfc.obj
0001:00008c90       XllpFlashDfcSetSpare       10009c90 f   NandFmd:xllp_dfc.obj
0001:00008cb8       XllpFlashDfcGetPattern     10009cb8 f   NandFmd:xllp_dfc.obj
0001:00008e18       XllpFlashDfcReadFIFOPartial 10009e18 f   NandFmd:xllp_dfc.obj
0001:00008ed0       XllpFlashDfcWriteFIFOPartial 10009ed0 f   NandFmd:xllp_dfc.obj
0001:00008f4c       XllpFlashDfcReadBadBlockAddr 10009f4c f   NandFmd:xllp_dfc.obj
0001:00008f90       XllpFlashDfcInit           10009f90 f   NandFmd:xllp_dfc.obj

网友:
你的程序被系统调用时出现了异常
你可以通过打印信息看看在哪出现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