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程序发送接收16进制问题

楼主:
自己在CE下面写了个串口通讯程序,发送字符已经没有问题了,现在想添加支持16进制发送,在网上查了下,改了代码,可是接收的还是不正确,请教高手~~
接收16进制的时候,PC端用串口调试助手,发送A0,CE下面接收FFFFFFA0,但是发送00的时候就没有问题,我把关键的代码贴出来
void CALLBACK CSerialPortDlg::OnCommRecv(CWnd* pWnd, char *buf, int buflen)
{
        CString tmp;

        CSerialPortDlg * pDlg = (CSerialPortDlg*)pWnd;
        CEdit *pRecvStrEdit = (CEdit*)pDlg->GetDlgItem(IDC_REC_DISP);        /* 取得控件指针 */

        if (pDlg->m_CtrlHex.GetCheck())
        {
                tmp.Format(_T("%02X "),*buf);
                pDlg->m_strRecDisp += tmp;
        }
        else
        {
                for (int i = 0; i < buflen; i++, buf++)
                {
                        tmp.Format(_T("%c"), *buf);                                                /* 将字符转换为字符串 */
                        pDlg->m_strRecDisp += tmp;

                }
        }

        pRecvStrEdit->SetWindowText(pDlg->m_strRecDisp);        /* 显示在窗口上 */
        DWORD temp = pDlg->m_strRecDisp.GetLength();
        pRecvStrEdit->SetSel(temp);

        pDlg->m_RecvChar += buflen;
        tmp.Format(L"%ld",pDlg->m_RecvChar);
        pDlg->GetDlgItem(IDC_DISPLAY_CHACTER)->SetWindowText(tmp);

}

网友:
你的OnCommRecv(CWnd* pWnd, char *buf, int buflen)
为什么不用 OnCommRecv(CWnd* pWnd,unsiged char *buf, int buflen)

网友:
或者将tmp.Format(_T("%02X "),*buf); 作一个转换也行
tmp.Format(_T("%02X "),(unsiged char)(*buf));
char 类型是有符号为的
unsigned char 是无符号为的.
char -> unsigned char
怎么转个转,你自己看怎么方便吧

网友:
你试试0x64, 0x32, 0xbc,如果都是前面多了FFFFFFFF,那么就是buf的定义有问题。
原来是char*,应该改成unsigend char*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是数据类型的问题
谢谢各位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