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并口能直接和coms电路连接嘛?

楼主:
pc并口能直接和coms电路连接嘛?

网友:
你的CMOS是多少电压的?3.3V和5V可以考虑连接,但是最好加330欧姆左右的限流电阻,防止烧坏并口。而且输入输出脚别搞错,就是并口的输出不能接CMOS电路的输出。

网友A:
再加光偶隔离防止烧并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加光偶隔离防止烧并口

没那么夸张,一般要保护的话,用个HC244就行了。

网友:
可以连接,楼主主要是要什么用途的?

网友:
当然可以的,ttl/cmos都行的!!!

西安杨工单片机博客

http://c8051fmcu.blog.sohu.com

网友:
标准接口的..不过为何接口安全最好用光电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