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操作的问题

楼主:
我需要拆分一个字符串,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比如:
cstring FullName = "Storage Card\\media\\test.mp3";
cstring strDir = "";
cstring strName = "";

我的最终目的是
strDir = "Storage Card\\media\\";
strName = "test.mp3";

FullName是动态变化的,需要从后面读取字符串,当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就要拆开放在不同的csting里

网友:
int nIndex = FullName.ReverseFind( '\\' );
if( nIndex >= 0 )
{
  strName = FullName.Right( nIndex );
  strDir = FullName.Left( FullName.GetLength() - nIndex );
}

网友:
楼主自己说的很清楚了,若是做可能也就是1楼的做法了,
有必要这个也要优化吗?

网友:
也可以 用 strrchr, wcsrchr

CString中的一般是unicode

网友:
这不是挺简单的么?

网友:
一楼说的正解

切割字符串似乎也能做到,但是不推荐,

网友:
搞定了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