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wQuerySystemInformation(SystemHandleInformation,NULL,0,&nSize);为什么调用失败?第一个解决的,就

楼主:
    ULONG nSize;
    ULONG pBuffer;
    NTSTATUS status;
        DbgPrint("GetHandleList\n");

        //pBuffer =(ULONG)ExAllocatePool(PagedPool,0x1000);
    status = ZwQuerySystemInformation(SystemHandleInformation,NULL,0,&nSize);
    if(NT_SUCCESS( status ))
        {
                pBuffer =(ULONG)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nSize);
        status = ZwQuerySystemInformation(SystemHandleInformation,(PVOID)pBuffer,nSize,NULL);
                if ( !NT_SUCCESS( status ) )
                {
                        ExFreePool( pBuffer );
                    return STATUS_UNSUCCESSFUL;
                }
                else
                        return pBuffer;
    }
    else
                return 0;

网友:
ZwQuerySystemInformation的第2、3参数给0时肯定会返回失败的,(因为缓冲区空间不足),第4参数返回所需的空间大小。此时你判断if(NT_SUCCESS( status ))就不对了。

网友:
怎么这样调用也是失败的?

   ULONG nSize;
    ULONG pBuffer;
    NTSTATUS status;
        DbgPrint("GetHandleList\n");

    pBuffer =(ULONG)ExAllocatePool(PagedPool,0x1000);
    status = ZwQuerySystemInformation(SystemHandleInformation,(PVOID)pBuffer,0x1000,&nSize);
    ExFreePool((PVOID)pBuffer);
    if(NT_SUCCESS( status ))
        {
                pBuffer =(ULONG)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nSize);
        status = ZwQuerySystemInformation(SystemHandleInformation,(PVOID)pBuffer,nSize,NULL);
                if ( !NT_SUCCESS( status ) )
                {
                        ExFreePool( pBuffer );
                    return STATUS_UNSUCCESSFUL;
                }
                else
                        return pBuffer;
    }
    else
                return 0;

网友:
当给出的缓冲区不足时,会返回失败,第4参数返回所需的大小;当给出的缓冲区足够时,返回成功,此时第4参数的值是没有参考价值的。
顺便提一下,调用函数失败时,看一下返回值是多少,根据返回值来分析错误原因。

网友:
原来是我的判断错了!
以下是正确的代码:
    ULONG nSize;
    ULONG pBuffer;
    NTSTATUS status;
        DbgPrint("GetHandleList\n");

    pBuffer =(ULONG)ExAllocatePool(PagedPool,0x1000);
    status = ZwQuerySystemInformation(SystemHandleInformation,(PVOID)pBuffer,0x1000,&nSize);
    ExFreePool((PVOID)pBuffer);
    if(STATUS_INFO_LENGTH_MISMATCH == status)
    {
        pBuffer =(ULONG)ExAllocatePool(NonPagedPool,nSize);
        ZwQuerySystemInformation(SystemHandleInformation,(PVOID)pBuffer,nSize,NULL);
        return pBuffer;
    }
    else
        return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