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时操作系统RTOS
ucos中的OSUnMapTbl原理在硬件中的应用?

楼主(2008-04-04):
ucos中的OSUnMapTbl原理在硬件中的应用?
ucos中的OSUnMapTbl是一个很大的静态数组,提高查找速度
以前看过一个网页说
这中设计思想在硬件设计中也有应用,固化在芯片中什么的,
烦请请高手指点一下。
硬件
设计
ucos

网友A(2008-05-20):
就是以空间换取速度,因为有些单片机计算乘除比较费时,比如我要99*99的结果,他是直接查表得到,而不是通过计算的。如果要这么做的话就是把你一些常用的计算想办法弄成表格,计算结果通过查表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