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优龙2440开发板K9F1208flash换成K9K8G08flash驱动得问题

楼主:
100分寻高人指点:我板子是优龙得2440开发板,现在板子上得flash是K9K8G08修改flash驱动得时候就出现了麻烦:
一:关于可行性:有朋友提出2440不支持MLC结构FLASH(K9K8G08是MLC结构)说要用软件方法解决,望指教
二:修改nand.c得时候有几个地方不太明白:
第一处:static U32 WaitNFBusy(void)        // R/B 未接好?
{
        U8 stat;

        WrNFCmd(QUERYCMD);
        do {
                stat = RdNFDat();
                //printf("%x\n", stat);
        }while(!(stat&0x40));                              //0x40这个数不清楚什么意思??
        WrNFCmd(READCMD0);
        return stat&1;
}
第二处:
InitEcc();        //reset mecc and secc
        MEccUnlock();
        for(i=0; i<2048; i++)
                WrNFDat(buf);
        MEccLock();

        mecc = RdNFMEcc();

        tmp[0] = mecc&0xff;
    tmp[1] = (mecc>>8)&0xff;
    tmp[2] = (mecc>>16)&0xff;
    tmp[3] = (mecc>>24)&0xff;
    tmp[5] = 0xff;        //mark good block
         if(fs_yaffs==1){
                 for(i=2048;i<2112;i++)
                 {
                         WrNFDat(buf);
                 }

         }else{
               SEccUnlock();
                WrNFDat(tmp[0]);
                WrNFDat(tmp[1]);
                WrNFDat(tmp[2]);
                WrNFDat(tmp[3]);
                SEccLock();
                WrNFDat(tmp[4]);
                WrNFDat(tmp[5]);
         }这段说是校验用得在writepage函数里有没有高手能帮我稍微解说一下这段程序。
第三处:
      if((addr&0xff)==0x17) stat = 1;        //just for test bad block这里0x17这个数怎么确定得代表什么意思
第四处:if((i==0x9873)||(i==0xec75))
                NandAddr = 0;
        else if(i==0xec76)
                NandAddr = 1;这里两个数0xec75和0xec76都是k9f1208得怎么解释
第五处;int search_params(void)这个函数要返回0才对我总是返回-1在调用函数里就出现fail to found params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啊?
第六处:现在是在2440init.s里得问题了:
       A: readnandpage这段汇编里有这么几句:
        mov      r0,#0                        ;for(i=0; i<2048; i++)
        ldrb     r1,[r5,#0x10]        ;buf = RdNFDat()
        strb     r1,[r4,r0]
        add      r0,r0,#1
        bic      r0,r0,#0x10000   ;这里这个10000代表得是什么啊,我总是搞不懂
        ;cmp      r0,#0x200
        cmp                 r0,#0x800
        bcc      %B1
B:nand_boot_beg这段代码里有这么句
        cmp        r8, #256                   ;这里这个256表示什么啊?
        bcc        %B2
最后一个问题:我用h-jatag仿真基本没问题,但是我把程序烧到flash串口始终打印不出信息:我就用点灯得办法跟踪发现程序到了 [ :LNOT:THUMBCODE
                bl        Main        ;Don't use main() because ......
                b        .
    ]后反而跳到这里去了$HandlerLabel
        sub        sp,sp,#4        ;decrement sp(to store jump address)
        stmfd        sp!,{r0}        ;PUSH the work register to stack(lr does't push because it return to original address)
        ldr     r0,=$HandleLabel;load the address of HandleXXX to r0
        ldr     r0,[r0]         ;load the contents(service routine start address) of HandleXXX
        str     r0,[sp,#4]      ;store the contents(ISR) of HandleXXX to stack
        ldmfd   sp!,{r0,pc}     ;POP the work register and pc(jump to ISR)
        MEND
望大侠能帮我解决,可惜最多只能给100要不我全部奉送。

网友:
多看芯片的DATASHEET

网友:
stat = RdNFDat();
//printf("%x\n", stat);
}while(!(stat&0x40));                              //0x40这个数不清楚什么意思??
这的的话先看看RdNFDat();是什么东西,stat&0x40)这句话其实就是STAT&01000000就是把STAT的第二位取出来吗。看看DATASHEET他代表什么
今天比较忙,一会儿帮你看其它的吧。

网友:
楼主的flash是MLC的
建议楼主把原来的拆了,引脚都是一样的。换成同样大小的SLC的,不然,我真觉得你会被搞死

网友:
今天才晓得公司还有网吧可以查资料:我把优龙原来的用1208flash的bootloader里的nand.c换成我修改后适合K9K8G08的nand.c烧到板子上能打印消息,现在估计问题就在init.s了,还有今天我发现老师给的那个DATASHEET根本不是K9K8G08的,是K9F4G08的。至于gooogleman大侠说的换芯片这个我不能做主啊,

网友:
楼主还是学生?读研究生?

网友:
刚毕业,参加工作不到1个月,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斗胆给老师说了关于2440不支持MLC结构flash的事情,老师说可以换芯片,据我初步估计是换成K9F4G08U0M 1G大小的

网友:
哦,声明下虽然芯片要换但是本帖依然有效,那个板子我就当试验用。100分依然给!!!

网友:
MLC的校验位要求比SLC多,所以硬件的校验2440肯定是无法支持;当然,你可以考虑用软件来做校验,但是据说效率很低,基本上无法使用。

简单的就是说2440确实不能支持MLC

网友:
学习一下。还不知道什么是SLC,什么是MLC呢!

网友:
能简单给我讲解下下面这段程序(校验)吗?我看了好久就是看不懂
        mecc = RdNFMEcc();

        tmp[0] = mecc&0xff;
    tmp[1] = (mecc>>8)&0xff;
    tmp[2] = (mecc>>16)&0xff;
    tmp[3] = (mecc>>24)&0xff;
    tmp[5] = 0xff;        //mark good block
         if(fs_yaffs==1){
                 for(i=2048;i<2112;i++)
                 {
                         WrNFDat(buf);
                 }

         }else{
               SEccUnlock();
                WrNFDat(tmp[0]);
                WrNFDat(tmp[1]);
                WrNFDat(tmp[2]);
                WrNFDat(tmp[3]);
                SEccLock();
                WrNFDat(tmp[4]);
                WrNFDat(tmp[5]);
         }

期待拿分高手!^_^

网友:
stat = RdNFDat();
//printf("%x\n", stat);
}while(!(stat&0x40));                              //0x40这个数不清楚什么意思??
这的的话先看看RdNFDat();是什么东西,stat&0x40)这句话其实就是STAT&01000000就是把STAT的第二位取出来吗。看看DATASHEET他代表什么
今天比较忙,一会儿帮你看其它的吧。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期待中!我不知道怎么把切下来用这笨办法^_^

网友:
关于问题六得256代表什么我已经在gooogleman大侠得帖子得到答案。原来是读256页,按512k/page,就是读128k,在这里是2k/page那么就是读512k了,应该改成64吧

网友:
重大错误纠正:我得那个flash不是mlc结构得:k9g得才是mlc结构。大侠们请赐教啊!!

网友:
大侠帮帮啊

网友:
一个字,乱
自己先把问题搞搞清楚好不好

网友:
2443支持MLC ECC,但需要改的地方太多了,建议你还是用SLC的算了,反正不搞产品,不用计算成本。

网友:
各位兄弟哪个有优龙光盘的资料,能给兄弟拷贝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