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用模拟器如何显示printf的内容

楼主(2008-08-04):
eVC 用模拟器如何显示printf的内容
我安装的EVC4+sp4+EVC自带的sdk,好像说要控制台,怎么样才能拥有控制台阿?
模拟器
控制台
如何

网友A:
这个没有试过,我用PPC2003里面模拟以太网传输字符就可以。

网友B: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W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MessageBox(NULL, TEXT("Hello World!"), TEXT("hello"), MB_OK);
//printf("Hello World!"),
// while(1);
return 0;
}
现在用messageBox怎么也没窗口显示了,以前可以显示的,用printf +while(1) 一点现象都没有,我要调试程序,真不知道该怎么调试了,没有真实环境,新手,高手有何建议阿

网友C:
如果可能,还是用VS2005,
它的Device Emulator Manager更好用,
而且模拟的是ARM的CPU。

网友D:
自己用platform builder建一个有控制台的os了。
while(1);
???
你的用法很独特啊。

网友E:
不好意思,PB下载了一个,可从来没用过,能否简单介绍操作过程,或给个例子,非常感谢

网友F:
OutputDebugString 可以在evc的输出窗口打印信息,就可以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