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Driverstudio以后,Skype总是报:Skype is not compa ...

楼主(2008-11-22):
安装Driverstudio以后,Skype总是报:Skyp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system debuggers like Sof
安装Driverstudio以后,Skype总是报:Skype is not compatible with system debuggers like SoftICE。
网上查了查要用OllyDbg改一个JE的从74改成EB.琢磨了半天还是没搞定。
大家都有什么办法,帮帮忙。
安装
compatible
system
SKYPE

网友A:
Skype会检查系统中是否运行了SoftICE,如果查到了就会报错,类似的软件还有一些。SoftICE可以用手动启动的方式,当使用SoftICE的时候不用Skype就可以了。

网友B:
事实上,SoftICE没有启动呢。在Task Manager里面的Processes也没有Softice的进程。

网友C:
只要Ctrl-D能切出SoftICE,就是已经启动了。

网友D:
我用的DriverStudio3.2, Ctrl-D切不出(同时Skype还是不能用)。

网友E:
我琢磨了一下,开机重启过程中,按“ESCE”,把SOFTICE,DISABLED了。呵呵。
问题解决。散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