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中,webbrowser如何实现给页面中填值

楼主:
pc下开发有document的属性类,可以查找控件并赋值,但是wince下没有这个属性,我使用documwntText属性,也只能赋值,不能执行Get操作。哪位知道如何实现,开发环境为vs2005

网友:
有人能解决吗?

网友:
再顶起来,虽然我现在已经决定改变实现方案了

网友:
如果网页支持cookie的话,用setcookie和getcookie来实现吧

网友:
数据不是仅仅完成提交,还需要同步显示给客户看。

网友:
这个不是更方便吗,既然你的网页能收到cookie,难道不能把收到的数据显示到网页中吗,,,

网友:
用setcookie和getcookie

网友:
还真没有过这方面的开发,还有,就是我这是扫描枪,需要实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wince5.0系统,微笑大哥能不能给点详细的指点,使用javascript

网友:
还真没有过这方面的开发,还有,就是我这是扫描枪,需要实时,不知道能不能实现,wince5.0系统,微笑大哥能不能给点详细的指点,使用javascript?还是使用其它的技术。
不好意思,刚才点错了,没有说清楚

网友:
当然是由javascript来实现,只是你是用什么做的,好像用.net来做很麻烦。。 要自己封装个webbrowser 从COM开始,再把接口抽出来,如果用EVC的话好像可以直接得到Ihtmwindow接口的具体是由哪个接口要看看MSDN了

网友:
我用的.net,请问如何封装,能给一个代码吗?

网友:
wince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时系统,但是如果对于实时要求不是很高的场合,一般的运用也足够了,你用扫描枪,请问是通过串口还是USB连接,每种连接方法都可以,而且肯定都要有相应的驱动支持,对于网页上的操作,我只用过JAVA,对于获得COOKIE都是可以实现的,用JS我不是很清楚,不知道COOKIE怎么获得,需要去查下资料了。

网友:
我现在需要做的是在手持设备上做一个自动提交的功能,就是在手持设备上打开一个网页,然后在网页的输入框里自动填入信息,信息的填入由程序完成,不时有人手工填写,现在就是要编写这个自动填入信息的程序。

网友:
哦,知道你的意思了,这个功能当时也准备做,后来由于保密需要,把在页面上显示改成了直接在SESSION里发送,就直接用了COOKIE解决了,回避了楼主的那个问题,所以对与楼主的问题,现在也无能为力了,不过当时也考虑过做的方法,就是获得浏览器句柄,然后通过该句柄获得网页信息,并设置,只能回答到这里了。

网友:
我现在已经改变方案了,改用webservice实现,就是编程麻烦一些,在这里感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