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速率的迷惑和测试报告

楼主:
市面上的蓝牙适配器BTH v2.0 + EDR 宣称最大数据率可达到3Mbps

在我们项目中使用了一块CSR芯片的某小公司的蓝牙模块,下位机与之相接的UART波特率选921600bps (约92KB/s)。但在实际的数据传输中,下位机最快只能是50微秒发送一个字节(20KB/s),再快的话就会丢数据(连续发送大量数据)。比如,20微秒发送一个字节(50KB/s),连续发7000字节,上位机就收不全了;但是用这个速率连续发5000以下字节,上位机每次都可以收全。

我猜想蓝牙模块有一个发送缓冲,实际的通信信道不好导致缓冲溢出时,就发生了数据丢失。但我不知道真实情况是否这样,我不熟悉蓝牙协议和那块蓝牙模块。

还有一个奇怪现象,是稀疏数据的传输问题:
上位机发送ECHO(1B)后开始计时,下位机立即应答,返回ECHO(1B或16B),上位机接到应答后结束计时,打印出时间间隔,然后休眠N秒后,开始下一次的ECHO测试,如此重复1000次。分别用蓝牙(921600bps)和串口(38400 bps)作测试。

测试记录:

蓝牙-----------------------------------
ECHO测试间无休眠时
下位机发送 1字节,平均传输时间:53ms
下位机发送16字节,平均传输时间:58ms

蓝牙-----------------------------------
ECHO测试间每次休眠4秒
下位机发送 1字节,平均传输时间:50ms
下位机发送16字节,平均传输时间:没测

蓝牙-----------------------------------
ECHO测试间每次休眠8秒
下位机发送 1字节,平均传输时间:132ms
下位机发送16字节,平均传输时间:138ms

串口-----------------------------------
ECHO测试间无休眠时
下位机发送 1字节,平均传输时间:1.84ms
下位机发送16字节,平均传输时间:5.73ms

再作更详细的试探测试,得出如下结论:
1.蓝牙RF在一段时间内没数据通信时会自动关闭,时间约5秒。
2.蓝牙RF重新建立连接大约需要70毫秒左右。
3.蓝牙模块在少量数据(发送)到来时,可能不立即发送,而是等够足够数据才发送,除非超时不得不发送。超时时间约为50毫秒。

以上测试的信道环境还算理想,两个蓝牙间的距离小于1米,周围没有其它工作的无线通信设备。

望各位有经验的高手指点:
A. 蓝牙在较好的信道条件下最高可达到多少数据率?
B. 蓝牙等够数据才发这种策略是蓝牙协议就这样,还是具体的蓝牙模块自作主张?如果这样,极不利于上下位机的交互。

网友:
A、蓝牙在较好的信道条件下最高可达速率应该与你的标称没有这么大的差距,你搞混了概念,蓝牙在较好的信道条件下最高可达速率是BT RF 能象远端发送的速率,下位机与BT模块相接的是BTHCI的传输速率,如果你想提高速率,提高你的UAAT速率吧
B、蓝牙等够数据才发这种策略在协议中没有规定,因该是基带控制器自己实现的

网友:
你没开流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