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55关于GPRS数据传输的思路问题 望前辈赐教!散分

楼主:
我是新手,真心诚意地请教无线行业的前辈们,分也不多,一定给你们,希望能给点指点。。谢谢!

我需要完成的功能:对于INTERNET网上一个固定的IP地址做数据中心,用PC+串口调试助手向MC55发AT指

令,可以正常对MC55收发设置,但是执行如下代码的情况: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ATT=1
    OK
    AT+CGACT=1,1
    OK
    AT+CGDATA=“PPP”,1(AT+CGPADDR=1这个我没查询当前IP)
    CONNECT
    一堆乱码。。
     NO CARRIOR
   还有 有后来又用ADT*99#这个指令还是出现跟AT+CGDATA一样的问题!

    我也查了该问题出现的原因,但是真的是众说纷纭,没个思路:
    就MC55来说 ,有大部分说是要进行PPP协议的握手,也有些说不用PPP协议握手,说这个MC55用它自

己的AT指令建立TCP连接到网络服务器上就可。
    第一个问题:MC55(自带TCP/IP协议栈)要向公网静IP的端口发送数据需要用ADT99或者AT+CGDATA

等指令组合进行拨号后才能传输数据么???也就是说 ,MC55到底能不能够在绕开PPP协议(即不用自

己外挂PPP协议)完成给TCP服务器数据传输IP包(MC55自带TCP/IP协议)?
    第二个问题:MC55如果必须要自己外加PPP协议,那么我把要发送的数据改为PPP报文格式的(即不

是完整的PPP协议站)发送给MC55不知道这样理解和继续往下做是否思路上有问题???

网友:
第一个问题:MC55(自带TCP/IP协议栈)要向公网静IP的端口发送数据需要用ADT99或者AT+CGDATA

等指令组合进行拨号后才能传输数据么???也就是说 ,MC55到底能不能够在绕开PPP协议(即不用自

己外挂PPP协议)完成给TCP服务器数据传输IP包(MC55自带TCP/IP协议)?
-------------不需要的,MC55本身就含有协议的(包括PPP。TCP/IP)

第二个问题:MC55如果必须要自己外加PPP协议,那么我把要发送的数据改为PPP报文格式的(即不

是完整的PPP协议站)发送给MC55不知道这样理解和继续往下做是否思路上有问题???
-----------根本不需要自己来PPP,你又何必哦

建议你仔细看一下AT指令集!

网友:
谢谢你 WXF0204先给20

网友:
WXF0204最后一起跟你结,难道就没 朋友给点建议么 ?我再去 做下实验看看反映!

网友:
WXF0204 X谢谢你了 因为就你一个人回答我的问题 100奉上 谢谢!

网友:
你好,我也遇到了你同样的问题,做MC55发AT+CGDATA出现一堆乱码,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望指教~~~谢谢!

网友:
使用通信模块
大家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应用方面的东西
MSN:pualhuang@hotmail.com

网友:
要实现你的要求,请按如下设置:
AT^SICS=0,conType,GPRS0↙                //选择GPRS工作模式
AT^SICS=0,user,gprs↙                        //用户名称
AT^SICS=0,passwd,gprs↙                        //密码
AT^SICS=0,apn,cmnet↙                        //网络运营商
AT^SISS=1,srvType,socket↙                //服务类型为socket
AT^SISS=1,conId,0↙                                //I.D.
AT^SISS=1,address,"socktcp://125.120.166.141:5002"↙        //设置服务器地址及端口
AT^SISO=1↙                                                //打开端口

以上完成了初始化,接下来就可以进行数据收发了。发送数据过程:

AT^SISW=1,6↙                                        //使用通道1,发送6字节数据
^SISW:1,6                                                //网络响应确认
123456↙                                                //内容
OK
^SISW:1,1                                                //成功

如果收到网络上发来的数据,会显示“^SISR:1,1”提示,可进行如下操作:
^SISR:1,1                                                //收到数据,准备接收
AT^SISR=1,100↙                                        //发送要接收的数据长度100
^SISR:1,6                                                //返回实际数据长度
123456                                                        //接收到的数据
OK                                                                //接收成功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可惜楼主已经没分了.

网友:
楼主,MC55内部自己带有协议栈的,连接internet在datasheet里面有详细的说明,hj356其实已经给了正解。

目前MC55已经停产了,取而代之的是MC55i模块,如果有任何需要请联系安富利公司的万先生,电话13612906340,邮箱Gelim.wan@av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