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 4.0 Remote System Information

楼主:
用evc也有1年了,开发都是winCE4.2上的应用程序。
因为我用的机器不是触摸屏,所以我就不让它关机,让我写的程序一直运行。
但现在发现个问题:
当机器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会提示内存严重不足。
我用了evc 自己带的工具 remote system information
看了下它里面的内存使用。
每次用domodal函数,开一个dialog,都会用内存,当关掉这个dialog也不释放,再开就再增加。
这样机器的内存就被耗光了,但我完全关掉程序就全部都释放了

我连接上机器之后,用remote system information ->components->memory->available physical memory   这个方法对不对呢

如果是这个方法是对的  肯定是我程序的问题了,

我也改过一次代码 以前在文件里面查找,用 strtok 这个函数 发现 资源用的很多  现在直接取某行位数对比了,效果好一点  不过不明显,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阿。

谢谢各位大大了

网友:
"每次用domodal函数,开一个dialog"

这个dialog的类是不是你写的,仔细检查里面的申请内存的地方,申请资源的地方,用完后必须释放。

new 用delete []

malloc 用 free

网友:
dialog是用evc新建的,基本上不写什么代码的时候,用的资源很少,我用了个一循环运行10W次  开了就关  不写任何代码都是evc提供的。 这样运行下来发现 还是少了很多内存

不明白阿。

网友:
内存泄露了吧~
或者是频繁操作产生了内存碎片。
最好是把你的代码贴出来,既然没多少代码的话。

网友:
当机器用了一个月的时候,会提示内存严重不足。//难道你这一个月的时间 都是不停地domodal 和关闭吗? 有超过10w次那么频繁吗?

如果频繁Domodal  那你为什么不用Show 和Hide 啊?

个人感觉问题不是出在这里,对于wince运行一个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不是用了SQLCE 和adoce3.0 ?经常频繁操作数据库?这个会导致内存泄漏的,注意!

网友:
内存泄露

网友:
谢谢各位 我也考虑是内存泄露  但是在找不到问题 我什么代码也不写的是10W次 要是写了查询代码的,内存消耗就快很多
我的是一个工程 大概有2m 是写给MC1000的  evc4.0版。

还有 5楼说的工具 EVC可以用吗?
可以的话我就下来试试。

网友:
如果真的只是对dialog的创建销毁是不会有泄露的。
应该是有别的什么代码。如果方便应该贴出来让大家帮忙检查。

你可以将代码减到最少,跑10W次看看是否泄露,然后逐渐增加一些功能,每次测试,看看到底哪里造成的。

网友: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困扰我真的很久了  要不把代码发给各位也可以 不过是evc 写的
还要装 机器相对的SDK 比较麻烦。

网友:
晕,你可以发部分代码的。

在这里贴出来就行了。

不要太长了,发你觉得可能有问题的代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