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手机,例如多普达D600,问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楼主:
1。既然D600上安装了WINDOWS MOBILE 系统,而且属于windows ce 内核的,那么这就是一台小电脑了,而且有USB接口,那么为什么不能让D600支持U盘,也就是说把U盘插入到USB口上直接读取U盘呢?
2。有那个人知道D600的USB口属于HOST类型还是DEVICE类型?

网友:
谁说一台小电脑,就一定支持U盘啊!
LZ这是什么理论啊,应该是楼主不懂这一行吧。

网友:
已经支持了存储卡,加U盘支持是多此一举,浪费时间。手机上的USB一般不是host,没必要搞那么复杂。

网友:
1.他们觉得不需要。如果你觉得需要,你可以这样设计啊,每个人的观点不同罢了
2.属于device

网友:
需要在系统内核定制时加入对usb host的支持。

网友:
楼上说的在理,定制内核时添加对HOST的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
不怎么在理,usb host驱动本来就有点难度,而且还要看BSP有没有带,Windows Mobile 不是 WinCE,并不是想加就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