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RM4VI下编译的若干问题,请知道的务必帮一下忙

楼主:
我用PB 5.0定制了ARM4VI的模拟器SDK,用VS 2005生成一个MFC工程,在link的时候出现了如下错误,Win32过程则可以编译通过,但无法用模拟器调试,模拟器可以运行起来,F5后过了很久后出现“由于超时时间已过,该操作返回”
1>------ Build started: Project: CEMFC, Configuration: Debug MyCEEmu (ARMV4I) ------
1>Compiling...
1>stdafx.cpp
1>_CE_ACTIVEX was not defined because this Windows CE SDK does not have DCOM.
1> _CE_ACTIVEX could be caused to be defined by defining _CE_ALLOW_SINGLE_THREADED_OBJECTS_IN_MTA, but it is recommended that this be done only for single-threaded apps.
1>_ATL_NO_HOSTING was defined because _CE_ACTIVEX was not defined.
1>Compiling...
1>CEMFC.cpp
1>CEMFCDlg.cpp
1>Generating Code...
1>Compiling resources...
1>Linking...
1>uafxcwd.lib(oledisp1.obj) : error LNK2019: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referenced in function "public: static void __cdecl COleDispatchException::Process(struct tagEXCEPINFO *,class CException const *)" (?Process@COleDispatchException@@SAXPAUtagEXCEPINFO@@PBVCException@@@Z)
1>uafxcwd.lib(oletyplb.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atlsd.lib(Externs.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docd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oledisp2.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arcstrm.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docsing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barcmd.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fixallo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viewscr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view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oleunk.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oleva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ccdata.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winctrl2.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winfrm.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doclis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doc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file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winhand.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docmgr.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viewform.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winctrl1.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dlgprop.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bar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bartoo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trckrec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filex.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arc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arcobj.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dlgfil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afxtls.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olemis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str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arcex.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afxstat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obj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wingdi.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doctempl.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afxinl3.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afxinl2.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win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except.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cmdtar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thrd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appui2.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uafxcwd.lib(dlgcore.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CEMFC.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CEMFCDlg.obj : 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nst type_info::`vftable'" (??_7type_info@@6B@)

1>Build log was saved at "file://e:\Projects\CEMFC\CEMFC\MyCEEmu (ARMV4I)\Debug\BuildLog.htm"
1>CEMFC - 72 error(s), 0 warning(s)
========== Build: 0 succeeded, 1 failed, 0 up-to-date, 0 skipped ==========

网友:
估计是什么组件没加全引起的

网友:
缺少 C++ 异常处理和运行时类型信息
定制的时候加上C++ RunTime support for Exception Handing

网友:
搞定,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