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4位的cpu和64位机的问题

楼主(2008-09-15):
【求助】64位的cpu和64位机的问题
64位的cpu是地址线的位数是64位,还是数据线的位数是 64位?
64位机呢?问题如上?
是64位机还是64位的cpu可以将内存扩展到2的64次方?
谢谢回答。
数据线

网友A:
感觉应该是ALU的位数吧,即每次处理多少位。

网友:
64位主要指字长,就是ALU一次能处理的数据位数。如果同时总线也是64位的,就可以称为64CPU了,如果总线不是64的
只能叫准64位。64位机是按照使用的CPU定义的。
如果说内存扩展的话,好像一般说机器的内存可以扩展到多大。对CPU一般说寻址空间有多大。

网友B:
多少位应该是按机器代码的位数,DSP有16位的但是他的ALU是32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