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8-05-31):
单片机的问题
提高单片机 WR,RD 驱动能力一般用什么芯片啊
芯片
能力

网友A:
晕倒。。。max202是RS232电平转换芯片。不要误导啊。
WR/RD的驱动能力不够?那相应的总线驱动能力也肯定不够了。用buffer 缓冲器,74系列有很多。至于选哪种就看你成本了。自己找的到的。

网友B:
可以使用74LS244/245等总线驱动芯片,高速使用HC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