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A Abort错误处理如何处理?

楼主:
我在vs2005开发的串口程序放到wince5.0上出现如下错误请问是怎么回事?
Data Abort: Thread=838cf520 Proc=82326340 'device.exe'
AKY=00000405 PC=02a91b5c(serial_smdk2440.dll+0x00001b5c) RA=02a9450c(serial_smdk2440.dll+0x0000450c) BVA=06000000 FSR=00000007
RaiseException: Thread=838cf520 Proc=82326340 'device.exe'
AKY=00000405 PC=03f8dfec(coredll.dll+0x0001dfec) RA=802d6038(NK.EXE+0x000d6038) BVA=00000001 FSR=00000001

网友:
很有可能是内存问题,越界访问,数组溢出等

网友:
请问您是不是说我的开发板上内存分配的不够?

网友:
这个你给的信息太少,没办法猜测

网友:
你调用ReadFile、WriteFile函数读写串口设备时
BOOL ReadFile(
  HANDLE hFile,
  LPVOID lpBuffer, //必须是有效的指针
  DWORD nNumberOfBytesToRead, //必须是有效的大小
  LPDWORD lpNumberOfBytesRead, //必须是有效的DWORD变量地址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
WriteFile、DeviceIoControl函数也是。

网友:
我做了form界面用button打开串口就会出现上面的问题,我button程序如下:
private void button2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if (!PortOpen)
            {
                if (Serial.OpenPort("COM1:", 115200, 0, 8, 1))
                {
                    PortOpen = true;
                    Receive = true;
                    ThreadPool.QueueUserWorkItem(new WaitCallback(SerialReceive), 0);
                    button2.Text = "关闭";
                }
            }
            else
            {
                Receive = false;
                Serial.ClosePort();
                PortOpen = false;
                button2.Text = "打开";
            }
        }

        public void SerialReceive(Object a)
        {
            byte[] buf;
            buf = new byte[1];
            int bytesRead = 0;
            int i;

            while (Receive)
            {
                if (Serial.Opened)
                {
                    bytesRead = Serial.ReadPort(1, buf);
                    if (bytesRead > 0)
                    {
                        for (i = 0; i < bytesRead; i++)
                        {
                            textBoxReceive.Text += Convert.ToChar(buf).ToString();
                        }
                    }
                    Application.DoEvents();
                }
            }
            Thread.Sleep(0);
        }
希望高手帮帮忙,请问还需要提供什么?

网友:
hComm = CreateFile(lpFileName, GENERIC_READ | GENERIC_WRITE, 0, 0, OPEN_EXISTING, 0, 0);
中的GENERIC_READ 和 GENERIC_WRITE怎么设置常量,应该设为多少?

网友:
你用什么写的代码?
C++???
c#??

网友:
谢谢我已经解决该问题,如何用vs2005编写串口接收函数???

网友:
什么地方的问题啊? 共享下

网友:
请问一下你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