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通过按键控制切换输入法??

楼主:
各位好:
   目前我的PDA上有一个软键盘和一个汉王的手写输入法
默认情况下都是在任务栏中,通过触摸屏点击选择的
可是现在要用一个键盘来控制切换输入法,
请问各位高手需要怎么才能实现
谢谢各位!!

网友:
这个要实现估计要修改WINCE的IME代码。有一定的难度

网友A:
Sip的那几个函数就可以了,很简单。
先枚举输入法,然后调出输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p的那几个函数就可以了,很简单。
先枚举输入法,然后调出输入法

请问Sip的那几个函数是哪几个??在什么位置啊?
谢谢!

网友:
http://tech.ddvip.com/os/windows/windowsce/117887007324011.html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以后有可能会用得到

网友:
以前做GPS手机时,在定制CE时将CE的状态栏上的东东全部拿掉,增加自己的图标。
后来也自己增加了一个与CE本身输入法切换一样的东东,LZ所要求的只是切换,是可以实现的。

这部分代码以前的公司要求保密,所以不能提供。

网友:
提供资料已经很感谢您了!!

网友:
不想一直运行一个应用程序

只想当按键按下时实现切换输入法

请问各位能给个大概思路吗???

网友:
我们的产品实现了,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按“输入法”键进行输入法切换。
目前的输入法的种类及切换顺序为:拼音→小写字母→大写字母→数字→全屏手写→五笔→关闭输入法。

网友:
LS:
   能把您的“输入法”按键驱动代码共享一下看看吗?

看个思路就行

网友:
先标记,以后再用,楼主解决了,也共享哈,我以前大概看过SIP的函数,应该不难实现。

网友:
我们估计也要用到这个,先收藏起来先。

网友:
做个记号,

网友:
不会吧
各位!!
都是关注!!!

网友:
各位有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LS:
  能把您的“输入法”按键驱动代码共享一下看看吗?

看个思路就行

那个是想卖的,要源代码的话需RMB2000

网友C(2008-12-05):
哪位帅哥给提供个思路啊!
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D:
仍未搞定
期待思路!

网友E:
终于搞定了
哈哈!
各位要做相关的请到:
public----->shell------>explorer 下找到对应代码修改即可!!